Labview新手 求大佬帮助解答

楼主(2023-08-24):
求大佬帮助!
程序作用为给数组排序,并比对清除处重复数字,前面板和程序框图如上。
我想问下为什么程序在While循环中连续运行时,输出的结果不会重复,不应该会重复输出相同的数组嘛

网友A:
要不你把你这段工程发来吧. 不知你说的什么.

网友B:
For循环里面不是有条件判断了么?所以就没有重复

楼主:
感谢回答,所以while循环就算一直执行,但里面的程序执行完了,那也不会重复输出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循环里面不是有条件判断了么?所以就没有重复
感谢回答,所以while循环就算一直执行,但里面的程序执行完了,那也不会重复输出是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和while循环没关系,和for循环有关系。while只执行一次,没有起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