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4):
例如一根线从KA1的9点出来到KM1辅助触点13,我想让这跟线俩头标号分别为KA1.9和KM1.13。这种命名方式eplan是不是无法实现?

网友A:
一根线为什么起两个名?

网友B:
后续别人维修的要搞死人。

网友C:
外国图纸都是这样。都是元器件编号。但是一旦图纸丢失,那就没法维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国图纸都是这样。都是元器件编号。但是一旦图纸丢失,那就没法维修了。
是没有编号,按图纸中的设备连接点来接,每一根线都不能接错,不是同号码就可以随便串联的

网友E:
不知道哪里标准,eplan图纸2边线号居然不一样,我接手好几个老外项目都是这样,没有图纸你只能扯线,找个点把电柜搞得乱七八糟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以老外eplan图纸是没有做线号的吗?让工人自己对元器件符号跟点位打号码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哪里标准,eplan图纸2边线号居然不一样,我接手好几个老外项目都是这样,没有图纸你只能扯线,找个点把电柜搞得乱七八糟
你说的对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工人也是按老外要求打号码,根据图纸来,也是2边号码不一样的

网友F:
有些是在线号管打两个号,分别表示本柜和另一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所以老外的eplan图纸编号都是手动编号的吗?自动编号应该做不到这样的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怎么做到的不知道,我自己对EPLAN也没学明白,实际应用的还是CAD。

网友G:
这种标法用EP是肯定可以实现的
另外,如果是这种标注方法,一般图纸不标注线号

网友H:
可以做到了  到哔哩哔哩里面看我的视频 小潘008

网友I:
国内的话,号码管还是2边一样吧,不然只有扣线槽。。。

网友J:
正确的编号方式是KA1.9-KM1.13另一头是KM1.13-KA1.9,原理是本地端号到接线端号,这样只看一个端号即知另一端号在哪里,且全柜没有重复端号,一线两码。

网友K(2023-12-29):
部件标签没有掉或者字迹清晰还行,如果标签掉了或模糊不清,比如部件KA1,KM1标签掉了或模糊不清,还是只有扣线槽,扯电线。
国内好的用旧了的设备,标签都不全,字迹模糊,如果用一根线两端不同号,会把人搞疯的。
国内还是一根线,两端同一个号,才符合国情。

网友L(2025-07-01):
回复 网友J:
这种号头方式国内叫器件号,一根线上在老电厂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