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C来控制PLC写入代码来操作的话 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楼主(2023-08-25):
PC执行程序结束 需要PLC配合执行下一步,所以需要给PLC发送代码来执行移动或者上下电之类的操作,应该怎么连接 需要有外设么还是只需要内置485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执行程序结束 需要PLC配合执行下一步,所以需要给PLC发送代码来执行移动或者上下电之类的操作,应该怎么连接 需要有外设么还是只需要内置485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程序可以直接通过232 或者485 来给PLC发送指令么·

楼主:
可能是我理解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就比如给 PLC发送一串 字符,因为我看到手册里面有对应的线圈地址分配,是不是可以通过串口调试或者内部指令来更改或者打开对应的这些软原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理解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就比如给 PLC发送一串 字符,因为我看到手册里面有对应的线圈地址分配,是不是可以通过串口调试或者内部指令来更改或者打开对应的这些软原件

完全可以,你可以使用通讯方式编程来解决。

但是,如果10元钱能解决的事情为啥要用更大的成本去解决呢,当然,你老板跟我老板一样,人工不算成本的话,你当我没说。

网友B:
说白了你就是把pLC当PC的IO板使用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每次用RS指令打开以后 PLC   ERR灯就会闪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一开RS就报错  然后我给PLC 232 发报文  也没有回应 按道理D220以后的寄存器 是不是我发报文就应该由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 再帮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每次用RS指令打开以后 PLC   ERR灯就会闪  是什么原因

你要搞清楚,你是用PC控制PLC。

首先解决硬件问题,PC这边用USB转485模块,PLC那边用的是自带485通讯口。

然后通讯协议,看你的截图PLC是MODBUS协议,

最后就是PC这边的报文,这个你需要知道怎么去调用PC的串口,MODBUS的具体协议内容等等,

目前你只是知道PLC的MODBUS地址而已,比如你要控制M0,这个在PC是不能直接用M0要用H200,

因为M0对应的MODBUS地址是H200,在报文里面只认识H200

PLC里面是不需要用也不能用RS指令,因为PLC是被动的,控制在PC这边,PLC这边只需要设定好通讯参数就行。

具体怎么弄我不清楚,可以看看这个案例,代码太多我只截了几个图,具体进链接
https://www.haolizi.net/example/view_34978.html

网友D:
用PC写一个通讯程序,直接控制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复杂,我的天,其实我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PC上面有对应的产品测试程序,然后PLC控制的是我产品的滑台来对产品进行摆放 ,所以在我PC测试结束以后需要给PLC发送指令来执行下一步也就是对物料的取放。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控制方式,还不能用触摸屏,因为产品规格很多,滑台的距离可能也不一样,有的还需要配合慢慢移动,所以如果用X触点来用继电器控制的话,我怕17个点位不够,大哥 帮帮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复杂,我的天,其实我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PC上面有对应的产品测试程序,然后PLC控制的是我产品的滑台来对产品进行摆放 ,所以在我PC测试结束以后需要给PLC发送指令来执行下一步也就是对物料的取放。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控制方式,还不能用触摸屏,因为产品规格很多,滑台的距离可能也不一样,有的还需要配合慢慢移动,所以如果用X触点来用继电器控制的话,我怕17个点位不够,大哥 帮帮我,

那你要找产品测试程序那边有没有留端口出来呀

之前碰到过LED指示灯测试程序,人家是可以与三菱PLC直连的

他们在写测试程序时就已经把与三菱PLC的通讯部分程序写好了

网友B:
你到底是什么要求
看题目,版主的程序还不“复杂”,因为你要求“PC来控制PLC写入代码来操作的,”也就是PLC只是PC的手脚

“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PC上面有对应的产品测试程序,然后PLC控制的是我产品的滑台来对产品进行摆放 ,所以在我PC测试结束以后需要给PLC发送指令来执行下一步也就是对物料的取放。”
这个要求就很简单了呀
你先在PLC上做出能够“对物料取放的程序”就好了,PC只要点动程序中某个启动点就可以了。
你在7楼给出的程序实在搞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测试程序是已经在PC上面做好的 一步步来执行 但是PC的程序他们测试的有写 预留的是232 的通讯口 所以 现在就是PC通过串口连接PLC ,我现在PLC的执行程序都写好了 M1 -M20之类的 如果PC没有指令的话 我的滑台动作是连续的 不会中断,所以 现在要通过PC来控制滑台 下一步 下一下 通过PC来接收 执行动作,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卡在PC怎么来给PLC发指令来 执行这个下一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测试程序是已经在PC上面做好的 一步步来执行 但是PC的程序他们测试的有写 预留的是232 的通讯口 所以 现在就是PC通过串口连接PLC ,我现在PLC的执行程序都写好了 M1 -M20之类的 如果PC没有指令的话 我的滑台动作是连续的 不会中断,所以 现在要通过PC来控制滑台 下一步 下一下 通过PC来接收 执行动作,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卡在PC怎么来给PLC发指令来 执行这个下一步 因为在手册上看到这个RS所以我想着是不是可以用 现在看来貌似不是我这么用的 我现在就想尝试一下用串口助手来给PLC 发报文 看看是否可以执行对M的打开和关闭 执行下一步之类的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测试程序是已经在PC上面做好的 一步步来执行 但是PC的程序他们测试的有写 预留的是232 的通讯口 所以 现在就是PC通过串口连接PLC ,我现在PLC的执行程序都写好了 M1 -M20之类的 如果PC没有指令的话 我的滑台动作是连续的 不会中断,所以 现在要通过PC来控制滑台 下一步 下一下 通过PC来接收 执行动作,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卡在PC怎么来给PLC发指令来 执行这个下一步 因为在手册上看到这个RS所以我想着是不是可以用 现在看来貌似不是我这么用的 我现在就想尝试一下用串口助手来给PLC 发报文 看看是否可以执行对M的打开和关闭 执行下一步之类的操作

你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报文给PLC也没用,因为串口调试助手与你的测试软件也没有关联。

他们预留了232串口也没有用,关键没有给协议给你,这个你得找到做测试软件的沟通一下。

好比我与你要通话(PC与PLC)

首先要确定是手机还是微信(串口还是以太网)

其次要有对方的手机号或者QQ号(通讯参数设置)

最后还要语言一样,说英语还是普通话(通讯协议)

目前的状态是你有手机,我也有手机,但要通上话还差的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