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对新能源汽车维修这行了解的?

楼主(2023-08-25):
有一朋友想跟我合伙搞新能源汽车维修,他出钱,我出技术。前几天去湖北武汉考察了几家培训机构,看了很多的实物拆解,说实在的,那东西实际就是大功率的变频器,只是做工比变频器要好很多,大多数是使用TMS320F的主控制芯片,对于我们搞过电子的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但是真想进入,可能前期需要一些实操经验,毕竟里面有高压,比较危险,再一个问题,汽车的电路不像变频器,据说汽车的电路一但损坏,就算你修复了硬件,也还是不能正常工作,还需要用专用的故障代码清除工具,清除掉故障信息才能使用,而这个故障清除工具,厂家不会对地方开放,只对4S店开放,这点不好操作。说实在的,那些个搞技术培训的,技术真叫一个烂,把基本的原理都能说错,还敢在网上到处招生培训,去到了现场,装小白,培训老师一顿给我忽悠,忽悠的我都忍不住想笑。

网友A:
说的自动化之父吗?

网友B:
对,新能源车很多用模块,换模块必须得厂家编程,否则用不了,个体的机会 不是很大,除非一些常规的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与自动化方面没有关系,我说的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培训机构。

网友C:
或许再过几年,路边的也能处理常见故障。
也许手机都可以报故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技术的角度,早就能实现,从利益的角度,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网友D:
现在手机也是可以通过读码器来读油车的故障代码,电车,这个应该不用很久也会实现的
就电车来说
动力可以理解成直流供电的变频器或同步变频器
电池管理系统
充电管理系统
车技系统,这部分是单独供电,单独的小电池

以前油车也是有维修手册的,维修人员只要根据维修手册操作就可以了
电车的维修手册,暂时应该是没开放,不然四儿子就不好坑人了

网友E:
如果有一定的修电路板经验,可以专门维修板子,维修店换下来的板子,你负责修,这种一般是更换一些基本元器件,纯硬件维修,不需要什么其他资源,一个人都可以搞定,关键是要技术好,慢慢的自然有人找上门来。之前在抖音上看到有人专门修挖机里面的电路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据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的电动车厂,都在玩自己的小宇宙。例如车子的电动门升降控制器,可能东风和五菱用的是同一家供应商同个型号的产品,只是产品的标签不同,产品打开看内部的结构是一块同步电机驱动板和一个同步电机,走的是CAN总线通讯,但是两家的协议完全不同,这个协议就算是车厂的车间,都不了解,这个协议只会掌握在车厂的总装工程师手里,一台车组装完成后,车厂会设计一款诊断工具,这个工具只会配发给4S店,4S店用此工具可以诊断和清除故障信息,当一台车出现了故障,4S店会诊断出具体是哪个模块部分出了问题,直接更换掉此模块,哪怕此控制器件只坏了一个小小的电阻,你外面的维修店想修,门都没有,不是说你的技术不行,而是我上面所说的,你必须要能够清除故障信息才行,不然无法正常使用,诊断故障倒是无所谓,大不了多花点时间去查找问题,清除故障信息才是关键,车厂和4S店联合收割用户,说白了,车厂会用后期的维修费用来弥补前期的降价损失,这个才是重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据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的电动车厂,都在玩自己的小宇宙。例如车子的电动门升降控制器,可能东风和五菱用的是同一家供应商同个型号的产品,只是产品的标签不同,产品打开看内部的结构是一块同步电机驱动板和一个同步电机,走的是CAN总线通讯,但是两家的协议完全不同,这个协议就算是车厂的车间,都不了解,这个协议只会掌握在车厂的总装工程师手里,一台车组装完成后,车厂会设计一款诊断工具,这个工具只会配发给4S店,4S店用此工具可以诊断和清除故障信息,当一台车出现了故障,4S店会诊断出具体是哪个模块部分出了问题,直接更换掉此模块,哪怕此控制器件只坏了一个小小的电阻,你外面的维修店想修,门都没有,不是说你的技术不行,而是我上面所说的,你必须要能够清除故障信息才行,不然无法正常使用,诊断故障倒是无所谓,大不了多花点时间去查找问题,清除故障信息才是关键,车厂和4S店联合收割用户,说白了,车厂会用后期的维修费用来弥补前期的降价损失,这个才是重点。
这是第二波S收割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据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的电动车厂,都在玩自己的小宇宙。例如车子的电动门升降控制器,可能东风和五菱用的是同一家供应商同个型号的产品,只是产品的标签不同,产品打开看内部的结构是一块同步电机驱动板和一个同步电机,走的是CAN总线通讯,但是两家的协议完全不同,这个协议就算是车厂的车间,都不了解,这个协议只会掌握在车厂的总装工程师手里,一台车组装完成后,车厂会设计一款诊断工具,这个工具只会配发给4S店,4S店用此工具可以诊断和清除故障信息,当一台车出现了故障,4S店会诊断出具体是哪个模块部分出了问题,直接更换掉此模块,哪怕此控制器件只坏了一个小小的电阻,你外面的维修店想修,门都没有,不是说你的技术不行,而是我上面所说的,你必须要能够清除故障信息才行,不然无法正常使用,诊断故障倒是无所谓,大不了多花点时间去查找问题,清除故障信息才是关键,车厂和4S店联合收割用户,说白了,车厂会用后期的维修费用来弥补前期的降价损失,这个才是重点。

迟早的事,苹果那么牛叉,有些加密芯片还不是可以移植。

网友G:
也想了解一下!有没有靠普一点的培训机构呢?

网友H:
软件都是厂家自己的,外面不知道好不好找专用工具

参考PLC和编程软件的关系,“这个编程软件”厂家应该是不对外的

网友I:
先到4S店潜伏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一朋友想跟我合伙搞新能源汽车维修,他出钱,我出技术。前几天去湖北武汉考察了几家培训机构,看了很多的实物拆解,说实在的,那东西实际就是大功率的变频器,只是做工比变频器要好很多,大多数是使用TMS320F的主控制芯片,对于我们搞过电子的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但是真想进入,可能前期需要一些实操经验,毕竟里面有高压,比较危险,再一个问题,汽车的电路不像变频器,据说汽车的电路一但损坏,就算你修复了硬件,也还是不能正常工作,还需要用专用的故障代码清除工具,清除掉故障信息才能使用,而这个故障清除工具,厂家不会对地方开放,只对4S店开放,这点不好操作。说实在的,那些个搞技术培训的,技术真叫一个烂,把基本的原理都能说错,还敢在网上到处招生培训,去到了现场,装小白,培训老师一顿给我忽悠,忽悠的我都忍不住想笑。
这就是技术封锁。只能用他的东西。

网友K:
是个好方向  楼主努力吧

网友L:
厂家不会放弃这块利益。

网友M:
软件是越搞越复杂. 主机厂不懂的也多。

网友D:
软件这个有时候不好搞,就算你在四儿子做卧底,那读码器你不好搞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好像是保时捷的那个锂电池,维修好电池板后是需要系统复位,车机才认电池,才能启动
看小视频,陈田拆车场那边汽修人才济济

网友N:
油车的进入门槛也不低,更加不用说新出的新能源了。毕竟车规级别的东西,技术是一方面,风险又是一方面,工控炸机都是在原地,而车辆炸机是在运动中,有可能还是高速公路运动,车上有几个人完全看运气。

虽说新能源是风口,是挣钱的机会,但是如果没人领进门,就算了吧。

网友M:
回复 网友D:
4S也不可能全知道,压缩机坏了,却导致PTC不能工作,4S维修工搞了半个月,他不知道空调这路,母线采样只有压缩机有,PTC也是靠压缩机反馈的,压缩机坏了,所以PTC也工作不起来了。本质还是主机厂傻。现在主机厂一堆看不懂的需求。

网友N:
引用 网友M:
4S也不可能全知道,压缩机坏了,却导致PTC不能工作,4S维修工搞了半个月,他不知道空调这路,母线采样只有压缩机有,PTC也是靠压缩机反馈的,压缩机坏了,所以PTC也工作不起来了。本质还是主机厂傻。现在主机厂一堆看不懂的需求。
4S好多都是菜鸟练手成为老鸟,然后跑路自立门户的地方,不可能会有高手或者非常精通的老鸟存在的,顶多通过内部聚道获得厂家工程师偶尔远程指导一下而已,只是偶尔,毕竟厂家内部的工程师也是需要花工资聘请的,每天也是忙个半死那种,绝对不会养闲人那种。

所以,有时候在外面的汽修铺或者汽修店,比4S还懂的人大有人在,对吧。

网友B:
新能源的,好多现在处理技术封锁阶段,等慢慢解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