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校准

楼主(2023-08-25):
各位前辈,厂里有台西门子触摸屏触碰不灵敏,想校正一下,发现十字光标不会移到右上角,当光标到右下角点一下会直接到屏幕中间,校准也不能完成,请教一下师傅们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触摸板坏了,换个触摸板呗,换好了再校正一下就可以了,好像挺便宜的!

网友B:
换新的触板;

楼主:
一并回复两位前辈,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