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现在某些电气工程师还要用开关加接触器加热继来控制电机

楼主(2023-08-26):
还有人在用这样的方式:小型断路+接触器+热线
控制负载:三相异步电机;
在2023年的今天,如果是电工这样购买去做,可以;但是如果职位是电气工程师,只能说这样的工程师非常不合格!

楼主:
放着这样的配置:电机保护开关+接触器 这样的配置不去用,还一直守旧用传统的方式,原来的方式电工安装接线也麻烦,又占用电气柜空间,这样的配置电工的工作量也省了,空间也节约了。

网友A:
你可知道电机保护器的价格是热继电器的2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么算的吧,应该是电机保护开关的价格 和 小型断路器+热继电器的价格对比,
另外不要只按第一直观消费概念去看这个价格,考虑一下潜在的成本分析,如节省的人工接线成本,柜子的空间成本等等。

网友B:
热继电器的方式甚至可以省去分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着这样的配置:电机保护开关+接触器 这样的配置不去用,还一直守旧用传统的方式,原来的方式电工安装接线也麻烦,又占用电气柜空间,这样的配置电工的工作量也省了,空间也节约了。
看情况而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么算的吧,应该是电机保护开关的价格 和 小型断路器+热继电器的价格对比,
另外不要只按第一直观消费概念去看这个价格,考虑一下潜在的成本分析,如节省的人工接线成本,柜子的空间成本等等。
如果用热继电器可以几个一起共用一个总的断路器
单个热继电器比电机保护开关体积更小,接线更方便,热继电器主线是带引线的

网友E:
这样成本比较低,线路也简单,有问题一眼可以看出来

网友F:
猛一看以为你要说电动机保护器呢,原来是说电动机保护开关。
电动机保护开关上市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大量的热继电器在市场上销售,是因为部分电气工程师不合格吗?断路器这类器件在设计时允许省掉吗?

网友G:
两种我都有用,价格一方面,还有就是安装空间,在安装空间较小的位置我就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H:
便宜,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不知道楼上几位怎么得出来便宜这个结论的

同样施耐德的品牌,电机保护开关(6-10A)的价格是 87,而三相小型断路器+热继电器是 111元。

就只知道电机保护开关价格比普通的热继贵 ,就不算算人家替代的是 小型断路器加热继?

网友I: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懂不?

网友J:
你的意思是好多人都不合格,只有按你的标准来才是合格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可能没有仔细看,如果用了热继电器,就不需要用单独的分支小断路器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6--10A的施耐德电动机断路器,你87能拿到?
存在就是合理!只是你没有仔细研究。
以德力西为例:
3P10A微断不到14元,JR36-20热继电器13元,共27元。接线端子都能省掉。
CDV2S-32电机保护器57元,加辅助触点5元,就是63元,还要外加出线的接线端子3元。一共66元。
一个27元,一个66元。差了一倍还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楼上几位怎么得出来便宜这个结论的

同样施耐德的品牌,电机保护开关(6-10A)的价格是 87,而三相小型断路器+热继电器是 111元。

就只知道电机保护开关价格比普通的热继贵 ,就不算算人家替代的是 小型断路器加热继?

你确定GV2只需87元?

网友L:
成本很重要。现在老板考虑的都是成本。压榨工资难道不是吗?接触器及过热就不用说了。

网友M:
 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接触器加热保护,把热保护的常闭接入PLC,一直都是这样!难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隔壁一直有人吹嘘汇川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用过伺服电机也是就那样,也没有啥特点,莫非你向我们推荐一款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N:
2023年的当下,用那种方式都是正常的,凭啥说电工合格,工程师不合格?
可能设计图纸是自己画的。

你拿到甲方给的图纸,敢自作主张更换器件,修改图纸?

网友O:
用热继不合格,那请问厂家为什么还在造 还在卖热继呢???

网友P:
我习惯用热继电器,经济实惠可靠,报警信息接PLC!后续维护也方便!如果你非要高端大气,那我就没有话说!

网友Q:
20年前就用过施耐德电机保护开关和热继,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停产,而且还有新的型号推出,就你有能耐合格。

网友R:
我只想说能否推荐那买87元.

网友S:
航吊的电机我会用电机保护器
一般电机也用热继电器做保护,没啥,关键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T: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 ,时间

网友U:
几年前去韩国调试一台我们出口的机器,韩国人更离谱,说我们采用热继电器的方式太过老旧,韩国大多采用LG公司产的一款类似三相互感器原理的间接检测控制元件,很小,说可以取代老旧的体积偏大的热继电器。我还一直对此持保留态度。

网友S:
这个电机保护器也是有辅助接点的型号的,辅助接点也可以接入PLC,但价格更贵
国产的也有这类的产品,价格就比施耐德的便宜,比如北京西门子的电机保护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S:
这个电机保护器也是有辅助接点的型号的,辅助接点也可以接入PLC,但价格更贵
国产的也有这类的产品,价格就比施耐德的便宜,比如北京西门子的电机保护器
是的,这个辅助触点不是一般的贵,甚至比热继电器都贵,看标识好像是哪里进口的

网友V:
电动机保护开关小地方不好买,热继好买。个人喜欢电动机保护开关

网友W(2023-11-04):
我用过上面的施家保护器,故障率高。而且性能差,短路分断电流低。

网友X:
从安全和可靠性来说,我认为用变频器,更好。

网友Y:
没用过那东西

网友Z:
兄弟,你这想法是好的,你知道你这个电机保护器多钱一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