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6):
1、指令为传送,四则运算等等,前面条件OFF,会扫描这些指令吗?
2、指令为OUT,OUT M0,OUT T0 K10等等,前面的条件断开,会OFF后面软元件(当然不包括累计延时),这相当于会扫描后面的指令,

请教大神,以上怎么理解?

网友A:
应该不会

之前我测试过PLC循环时间

FOR来赋值,如果后面运行的话,循环时间会暴涨,如果断开条件就不会执行,循环时间就很小

网友B:
说会~没错
说不会~也没错呀
关键是在什么位置

网友B:
哦 三菱的可能不会

网友C:
从扫描周期时间来看,三菱和信捷的都不会,断开的条件多,明显扫描时间短

楼主:
断开条件越多,扫描周期确实越短,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哎呀,没有哪位大神明确的回复一下嘛

网友B:
就MOV OUT指令普通用法,前边的条件是否满足,都应该扫描,只是执行与否。
否则,CPU太累~它要预知on条件后是out还是MOV

条件off时
在IL-ILC里的MOV,OUT都是扫描不执行~手册明确说明
在JMP-JME里的直接跳过~手册也有说明
FOR里的有啥理由扫描
还有中断程序

楼主:
楼上的仁兄说手册上有说明,能截图发来看看嘛

网友B:
86年中科院计算中心出的培训资料有说明~实在找不到了,那可能是最早的PLC手册翻译本(带说明注解),是偶的PLC启蒙,到现在都很少查手册~一个是最初的通俗易懂的培训资料,再一个软件帮助比较完善,实在弄不懂的指令,请教高人+模拟实验。

这是软件自带的模拟运行录屏,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D(2023-12-13):
都会扫描,从上至下,从左到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