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600t变频器报故障

楼主(2023-08-26):
SP600t变频器报故障,空滤故障,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怎么处理?这是变频空压机

网友A:
这不是变频器报的故障,应该是空压机控制器报的,进气压力小了?或者是进气量不足吗?最好询问下厂家

楼主:
找不到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

网友A:
有的就是提示保养时间 更换了要重新设置即可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空滤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断电了,开机就报警

网友B:
这个是到时间就可以提示你换滤清器的
换了以后,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和变频器没关系
如果你系统有密码,但你又不知道密码,就相对麻烦,机器可以机械用,但故障不能复位消除

网友C:
滤芯报警了,更换进气口滤芯。

楼主:
上海久劲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产品,但是网上找不到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