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6):
配电室门口上面的,
放气勿入,这个灯正常情况下亮不亮?
还有旁边的一个报警灯,有知道的大神吗?这个是怎么使用的?
前几天安监局过来检查,说这个灯不亮,要把它搞亮才行?是真的吗?

网友A:
我印象不是的,这种有的是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只有在气体释放灭火时候才会亮,提醒人员勿入,避免窒息危险

网友B:
放气才亮啊

网友C:
我央企上班看这个消防灯和蜂鸣器正常是不工作的,要气体外泄时才动作。我估计消防系统应该是有测试功能,检查时可以测试下这个灯蜂鸣器是否是正常的

楼主:
安监局的人看来也不懂了,过来看到那个灯不亮,就问怎么回事?

网友D:
估计就是敲诈来的,

网友E:
现在各个老爷部门就喜欢搞留痕,不整点通知单是不行的,何况快要过中秋了,各个老爷会过来关怀你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安监局的人看来也不懂了,过来看到那个灯不亮,就问怎么回事?
除非给你开具加盖公章的纸质版限期整改通知书,否则走过场的领导随意乱喊可以不用理会。

不过能开具加盖公章的纸质版限期整改通知书,绝对是手底下能干活的得力干将,否则一个偌大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里面全部都是一群歪瓜裂枣啥都不懂,外行指导内行的菜鸟,绝对会出大事,而且是出了大事,本地整个安检系统一锅端的连根拔起那种(窝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