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7):
视频里面看到有两台S7-1500,还有一些扩展

网友A:
不知道尽量用PN远程模块怎么样,非要搞到本地IO模块来吗。。。

网友B:
这个我也刷到了

网友C:
印度电工式的工作,不好搞

网友D:
这么多IO点集中在一起有必要么
用通讯的远程的模块不用判刑吧

网友E:
将来怎么维修啊。厉害了。

网友F:
脑残设计  根本不考虑后期维护

网友G:
 我认为那么多IO,应该使用通讯IO模块,并把IO模块分散放在各个工位上,以免造成线路集中在一起!把线路全部集中在一起,后期维护的人会把设计者的家属都友好问候一遍的!

网友H:
都上了1500的PLC了,上几个远程模块,还差这点钱吗?只能电气设计太脑残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后期维修倒不是问题,最怕的是遇到老鼠咬线这类,断一大片的话整理驳接就有点累

网友I:
应该是电气设计的从三菱转过来的,还不会远程模块

网友J:
这大工程,装好还不得二三年才行?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说的跟人家三菱没有远程IO模块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