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种铜鼻子可以用防风打火机上锡吗?(20230828)

楼主(2023-08-27):
因为没有大功率电烙铁,目前是用防风打火机上的锡 但是发现端子都变色了 害怕氧化了接触不好,如果必须要用电烙铁 那电烙铁买多大功率的好?【60A的端子】

网友A:
数量多的话用浸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浸锡会把整个铜鼻子“镀成”白色 这样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0W或者300W可以吗?就怕买小了

网友C:
多简单的事啊,买一个焊接PPR管的焊接器,装上一个150的线耳,在线耳上放焊锡,就是一个很好用的焊锡炉,在里面泡一下,效果非常好
现场施工,比两三百瓦的焊锡炉快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热熔器吗?这个感觉太危险了 我是偶尔用一下 不是批量用 好像也不方便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0W或者300W可以吗?就怕买小了
焊60A的线耳300瓦头大了不好用,150瓦比较好。

网友E:
100-150W差不多了,太小温度不够,太大不好操作

网友F:
偶尔用就买个大功率的电烙铁,也没多少钱;

网友G:
我一般用液压钳夹,不知道是不是合规

网友E:
最简单的榔头敲 电流不大没问题的

网友C:
不想上焊锡就直接用液压压线钳压就算了,小型的液压压线钳也不重

网友A:
多股软铜线不允许压接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这个第一次听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