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8):
昨天抖音上看到了更多的画面,一共2两个1500主机,数了一下共98个扩展模块

视频说的是原来装在一个柜里面的,后来要改成两个柜

网友A:
看这规模应该做成DCS吧?

网友B:
曾经有过这种工作经历,不过不是安装,而是安装好了,接线有问题,去找问题!
能想象在几千根信号线里找其中一根的痛苦吗?
前面有两班人马已经是找不到线,重新走线,让柜子里的线更加密集!
调试进行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是在密集的蛛网里找线~~人差点崩溃!

网友C:
视频也刷到了,纯粹就是没设计好;一流的硬件,三流的设计师;

而且如果这么多线,现场允许的话,可以分布式在现场布置电柜,柜子离现场近一些,柜子空间可以适当小点,虽然看起来柜子多了但节约了电缆成本,人员施工成本和后续维护成本,没必要拉这么多线到一个柜子来。

网友D:
不能用远程IO吗?非要塞柜子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远程IO吗?非要塞柜子里面。
用了的

网友E:
为什么不把IO移出去.真是神人

网友F:
感觉就像编程,一个主程序搞定所有

还是想楼上说的,分体柜子,分区域安装,维修找问题也方便

网友G:
设计规范,制作规范,除了现场拉很多线以外,没什么毛病

使用分布式就一定好?
如果你习惯教科书式编程,在某些时候真不好使
07年遇到一个改造项目,其分布调试OK,连续时出现不定期“远程通讯超时”,将扫描周期放大到16s,报警是解除了但其他部分偶有“机械”动作,甚至出现机械干涉。
在听到16s表示不信,在线监控不得不信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使用中断方式解决三线同步问题,问题是解决了,但疏忽了大量中断延长了程序周期,进而影响了远程模块的通讯。
最后是砍掉近半的中断请求完美解决,生产效率提高一倍。

对于喜欢维修,改造的我,这样的布局配线喜欢,如果图纸还有更完美。
起码不用看dip开关,再对应地址,.....

说到dip开关,那年空港国际邮局分拣线“瘫痪”,查了很多都没查出问题所在,因对方坚持没有动过任何东西,所以一直没结果.....
后来,我坚持要顺着线查各远程模块,最后爬上6-7米高找到线槽里的IO,发现他俩的dip别扭,查资料再对照已经获悉的dip,修正一下O模块的dip,再运行就欧了。

所以,薅羊毛也要有点.....

就楼主这个柜子,交给专业人员杆就不是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