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青海一机x6230铣床电气图

楼主(2023-08-28):
求助青海一机x6230铣床电气图,谢谢!

网友A:
看起来很像那种立卧两用的铣床

网友B:
这么简单,有发帖的时间,就把图纸画出来了,要是维修更简单,要是哪个接触器不动作,顺着接触器的非公共端向上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有发帖的时间,就把图纸画出来了,要是维修更简单,要是哪个接触器不动作,顺着接触器的非公共端向上查
这种老机床就怕线到处钻,特别是传感器,各种行程开关,加上线材浸油老化严重;
不过呢,感觉并不是很复杂,10多年前干维修,公司买的二手磨床,电器直接拆了,全部重新做,当时还不会PLC,就继电器+接触器就搞定了

网友D:
直接把各个接触器的功能标示出来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