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8):
主电源测了下可控硅触发及可控硅无异常,一时没有方向。

网友A:
17762592136  丹佛斯专家级  微信同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专家挂号怎么收费?

楼主:
丹佛斯变频器直流母线回落第一阶段报W-036(主电源故障)继续回落到第二阶段报W-08(欠压故障)要么是可控硅及可控硅触发,要么是电解电容。主回路无限流缓冲电阻及保险。

网友B:
母线电压显示电压多少,实际测母线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监控到了丹佛斯的可控硅触发波形

楼主: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在断电时先报W-036,后报W-08欠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中另外两相的触发波形似乎占空比有点变化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下母线电压在按完运行后的变化,是不是一直在减小,如果没什么变化可以试一下把这个故障屏蔽掉运行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什么问题啊  加1776259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