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GBT可以当继电器用么,快速通断大电流直流电,需要怎么接线。

楼主(2023-08-28):
这个IGBT可以当继电器用么,快速通断大电流直流电,需要怎么接线。

网友A:
小电流切不断

网友B:
直接用直流控直流固态继电器不香么,最大有1500A的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又不贵,又是成品,干嘛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找到那么大电流的固态继电器,电流得有一千多A。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找到那么大电流的固态继电器,电流得有一千多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还需要快速通断,1ms内能完成通断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人家说的是直流,不是交流。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大电流的场合,IGBT是最佳的选择,不用怀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直流控直流固态继电器不香么,最大有1500A的
假如负载是2000的可不可以用两个1500的并联使用?

网友F:
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知道怎么接线么,控制是3个引脚,需要怎么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知道怎么接线么,控制是3个引脚,需要怎么接线。

网友D:
回复 楼主:
经典的EXB841,IGBT专用驱动模块可以了解一下。国内有一家公司,专用做大功率IGBT驱动模块的,北京落木源公司,可以去他们那里选型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

网友G:
可以,但你做不了。IGBT还需要隔离驱动,还有尖峰吸收等保护,还有散热,都需要专业人士来成。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我是搞PLC的,不了解这种IGBT,看来得买个成品驱动板。

网友H:
这个不难,可以用24V直流电源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