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丝印查询

楼主(2023-08-28):
这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1脚是0V。6脚是VCC,丝印:。M3哪位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SS4240DPN
十分感谢,原来是双三极管,再次感谢。

网友B:
PBSS4240DPN 丝印M3 SOT456 PBSS4240 PBSS4240DPN,115 进口原装 是这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BSS4240DPN 丝印M3 SOT456 PBSS4240 PBSS4240DPN,115 进口原装 是这个么?
没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能说明下是怎么查的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很多时间在淘宝搜丝印+型号就出来了 这个就搜丝印M3,然后在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