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8):
新手小白,我使用三菱PLC FX3U读取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的数据,使用FX3U-485BD板,但是程序中RS指令无法接收,并且PLCBD板的rd灯与SD灯只有SD灯常亮,RD灯不亮

网友A:
把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的通讯协议以及你的程序传上来,截图也行。

楼主:
图片能看到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上传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变送器的通讯协议呢?

楼主:
这是通讯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两个变送器是MODBUS协议的,而FX3U的485BD板是不支持MODBUS协议,要FX3U-485ADP-MB模块才行。

当然也有高手可以通过RS指令发送报文实现,但非常抱歉,我搞不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左侧加FX3U-485ADP-M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通过加FX3U485ADP-MB才能读取数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通过加FX3U485ADP-MB才能读取数据吗
如果你的仪表只是支持MODBUS 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