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9):
发现一些非标配电箱变频器老是报过热报警,请问如何计算需要使用多大风量的风机进行散热?

网友A:
原来上面有没有用风扇,用了多大的就换更大的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大概估算的方法?这样子到现场还不行很麻烦的,之前有一台小型非标设备就被退货了,用久了就报过热,当时只装了一个风扇

网友B:
个人觉得可以把所有变频器排风扇的风量加起来就是了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算的

之前弄那个加热水的设备,客户就要求多长时间达到多少度,有个公式的
要算时间和焦耳得到功率,具体咋算的,可以百度;

散热估计也是类似

1,你要得到柜子里面的总功耗算出热量
2,然后你需要控制到多少度,
3,然后就是风量。

~~~~~~~~~

我个人感觉凭感觉吧,箱子里面热量大,多整几个风扇完事,也不贵

但是有个原则,低进高出。冷风在下面,热风往上走的。下面往里面吹,上面往外面送。

还有就是风道;

参考电脑散热

网友D:
你先要确定变频过热是电柜造成的,很简单,你把柜门打开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我们售后去看过,电箱是凑在设备上的,通风口被设备的盖板全部挡住了,离俩个电机比较近,通风效果不好

网友E:
这种问题好找
老设备注意清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非标的难受啊,被老板说了,散热没设计好,有没有什么专讲配电箱散热这块的文件学习下,网上搜的比较杂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非标的难受啊,被老板说了,散热没设计好,有没有什么专讲配电箱散热这块的文件学习下,网上搜的比较杂乱

没啥好学的;

你想嘛,热空气都是向上运动的,所以风道肯定的低进高出,除非特殊要求;

估计算热量那些太麻烦,设备多,下面多搞几个进风口加风扇,上面也开孔加风扇忘外面排,加快空气流通,这样就OK了呀。

你可以把你的柜子布局图贴出来,大家伙给给参考下

网友D:
正压送风,如果柜内发热元件比较多,风机大点,一般的控制的话,一平方的柜门面积配置100到200W 的风机都差不多了

网友E:
可以弄个机柜空调来解决

网友F:
回复 网友D:
通风口被遮挡的话光考虑多大风机没意义了,空气都不流通了,只是在内部搅动,没有散热效果。

网友G:
有变频器,而且没有特别高的防护等级要求,我都是直接加风扇,定量的算有点难吧

网友H:
看台达变频器手册,里面对散热风量有指导。

网友D:
正压送风,不算麻烦,做过防爆控制箱的变频器散热,通过一条鉄风管送风进去,控制箱有一个小的圆孔接风管散热

网友I:
机箱空调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