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9):
把FX1N-40MR的PLC,换成FX3U系列PLC,程序那些地方需要改动?用到的有高速计数器C251,还有保持型数据寄存器D200---D350

网友A:
重新写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
好像改动并不大,注意一下,继电器与寄存器断电保持区域,定时器100MS与10MS区域!

网友C:
应该不用做什么改动,C251都是双向双计数

保持型数据寄存器D200---D350,3U默认的就是从D200开始

软件上直接去  PLC类型更改 那里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又不是跨界or其他家产品

楼主:
同一个梯形图,当更改PLC型号时,有的对不住的指令是否软件会自动转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一个梯形图,当更改PLC型号时,有的对不住的指令是否软件会自动转换?

低端向高端机型转换,基本指令全兼容,反之,自己慢慢改吧。

网友D:
用厂家软件转换,不成功的地方一般都要标识,人工在修正就是了

即便它转换成功,交易还是与原程序做个人工比对,遇到过,转换后出现与原程序不同的逻辑,最后设备动作时差点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