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0):
检测焊机工作电流的变送器,焊机上显示200左右,但是经过变送器检测得到的电流是400多,怎么差别这么大?如何才能于焊机上显示一致?

网友A:
你应该问一下变送器厂家,你的这款变送器能不能用在这种电焊机上面

网友B:
变送器选择类型错了吧 有的是高频 有的是工频 还有是直流

网友C:
怀疑你的变送器类型或变比不对

网友D:
是不是采集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送器选择类型错了吧 有的是高频 有的是工频 还有是直流
0到350v的变送器,组态设为350,也有改为500的(焊机是500的,变送器没变)

网友E:
感觉采集位置不对

网友F:
焊机工作的时候产生大量干扰,我的万用表靠近都测不到电压的,你确定你的变送器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机工作的时候产生大量干扰,我的万用表靠近都测不到电压的,你确定你的变送器能正常工作吗?
输出电压用万能表可以量出来0-70v左右,准不准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