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0):
交流电机流水线调速控制,有变频器和调速器,什么时候用变频器,什么时候用调速器,新手不是很懂。还有就是自发脉冲的IO款步进电机又是什么时候使用。

网友A:
变频器也是调速器,不知道你说的调速器是什么?直流电机调速器?步进电机用于位置控制的居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速器是调速器,价格比变频器便宜很多,一般几十元左右,是对单相交流电机调速的,通过旋钮调速,方便直接。变频器几百一个。IO步进是自发脉冲的,和普通步进电机不一样。

网友B:
现在一般单相电机用调速器,三相电机用变频器,看你电机的选型 工业上常用的是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是常用的,也有很多单相的变频器,但是变频器好几百一个,而调速器几十到100左右,用的也多。所以我就在想什么时候用调速器要好点。

网友C:
如果使用负荷不大,可以使用调速器,反之还是使用变频器安全一点。

网友D:
让标题蒙进来了
怎么省钱怎么来

网友E:
调速器的控制精度达不到变频器的控制精度。调速器的保护也不如变频器。所以要看你的要求到什么程度。启停快速,定位准确,还得用变频器。后期的维护也会少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速器是调速器,价格比变频器便宜很多,一般几十元左右,是对单相交流电机调速的,通过旋钮调速,方便直接。变频器几百一个。IO步进是自发脉冲的,和普通步进电机不一样。

单相电机调速器,就是一个双向可控硅调压调速,适合变转矩类负载,例如电风扇,用于工业不太合适,没有电流环,启动转矩小,不建议工业场所用这种东西,你想便宜,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F:
什么时候用变频器,什么时候用调速器

首先调速器的最大功率也就两三百瓦,而变频器可以到几百千瓦

其次调速器实现不了自动调速,这种调速都是人工去调节调速器上面的电位器的

而变频器的功能那是多的多多

最后调速器是应用于单相电机的,并且是专用电机,因为电机后面是有发电机反馈速度信号的

而变频器应用的都是三相电机(当然现在也有单相电机的变频器,但大厂家都不生产的)

自发脉冲的IO款步进电机又是什么时候使用

这个是针对步进电机应用在速度控制上面的,就是仅仅用来调速而已,

网友G:
根据负载和控制精度要求 选择不同类型的电机和调速方案  比如同样的的一条传送带  控制精度要求高就用伺服电机加脉冲控制,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单相电机加调速器。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H:
三相电机调速可以用变频器,也可以用电磁调速器,前提是对应滑差电机
单相交流电机调速,可以用电子调速器,但速度不好控制
直流电机调速,可以用直流电机驱动器
如果你有电磁离合器,也可以用磁粉刹车控制器去调速,力矩特性类似滑差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是常用的,也有很多单相的变频器,但是变频器好几百一个,而调速器几十到100左右,用的也多。所以我就在想什么时候用调速器要好点。

你说的那种调速器是调单相电机的,并且电机后面有速度反馈发电机的

而变频器是调三相电机的,两者的电机都是不一样的。

所谓的单相变频器只是变频器的进线是单相220的,而输出的是三相220,

你不要以为单相变频器是接单相电机的(当然淘宝上也有那么几家小公司卖这种能接单相电机的)

小的三相电机(一般2.2Kw以下)绕组如果星型接法就接三相380,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就接三相220。

所以在你决定用那种方式调速时,首先要确定电机,下图中这样的小电机也有三相的。

如果在实际工程中需要经常自动调速或者调试需要在触摸屏上控制,那就选择三相电机加变频器

如果只是偶尔的调一下速度,那就可以选择调速器这种方式。

网友I:
调速电机一般只支持500W以下的小微电机,如果功率超过电机厂家规格,就需要使用变频调速。步进电机用在需要定位或者间歇启停的场合且一般功率不大。

另外,还有一种滑差调速电机,调速器也很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调速器确实是对应的专用单相电机,我都没注意,以为是普通单相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相电机的调速器用的很多,普通小型流水线都是这个我在比亚迪和其他几家小公司都看到过类似的应用,非常广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我看别人用的多,而且也方便调速,价格也便宜,设备上的小流水线用这个是很多的,负载不大,调速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H:
讲的不错,谢谢可惜我分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