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0):
最近比较闲,打开许久未用的台式电脑,玩了几天游戏后,突然屏幕一闪一闪的,出现横杠,出现闪屏的频率也越高了,显示器买的时候发了七百多,买了有三四年了吧。好多人说里面要换主板,维修没有意思!想来自己近期没有事,想自己拆开修修,这个里面一般是哪个元器件坏了呀?有没有懂行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是视频,刚才不能上传

网友A:
线松了吧.

网友B:
估计是接触不良所至,建议拆开后重新拔插一下所有的插排线,或者通电后用螺丝刀把按压或轻敲大元件及电路板,观察显示变化来判断故障点。

网友C:
屏线和逻辑板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屏

网友D:
拆屏可是一费功夫的活。要先判断出是不是LCD灯管或LED背光出现闪烁,再或背光的供电出现不稳定。然后才是逻辑板,主板的问题。

网友E:
不清楚你的这个背光是LED灯还是灯管的
LED相对简单,一般是驱动器问题
灯管的话,高压或灯管故障表现是一样的,灯管基本很多人都换不了,高压板有现成的卖,直接换上去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近比较闲,打开许久未用的台式电脑,玩了几天游戏后,突然屏幕一闪一闪的,出现横杠,出现闪屏的频率也越高了,显示器买的时候发了七百多,买了有三四年了吧。好多人说里面要换主板,维修没有意思!想来自己近期没有事,想自己拆开修修,这个里面一般是哪个元器件坏了呀?有没有懂行的朋友,指点一下
既然是论坛老鸟,就指导一下吧。
自己拆卸外壳,把所有的接插排线重新拔插一遍,顺便观察电源电路的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测量电源电路低压部分供电电压是否充足,观察电源部分和高压灯管电路板是否有虚焊焊点。

网友G:
先重点检查开关电源,感觉是输出滤波电容的问题,检查一下电容有没有怀孕的。

网友H:
先确定屏,线,显卡,谁的问题再说吧

网友I:
有的显示器不好拆,我有台好多霉点,想拆了擦一下,结果拆废了

网友J:
练练手可以,或者买台同规格的二手的,元件换着来。

网友K:
视频线换个新的,有可能老化了

网友E:
显示器实际上也没啥好换的,电源板,主板,排线,背光单元,怀疑哪个就换那个
部分把几个功能都集合在一起的,你就整块换,屏裂了直接丢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