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0):
昨天我一个朋友问我,他用WORKS2用的3UPLC,下载程序的时候点击写入,不弹出下载对话窗,他看我的电脑,我点写入,就会弹出一个窗口。他问我他的电脑为什么不行,我就很疑惑,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说回去下载。他说之前都是正常,就是今年的时候突然不行,我觉得,应该是他删除了某些东西造成,建议他重新安装软件!小伙伴呢,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A:
连接目标设置看还在不在;

网友B:
 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在“调试"选项附近有那个PLC读取,点击就可以回到熟悉的程序下载和读取界面了!不要点击PLC写入!我认为这个新版的work2软件bug问题!

网友C(2024-08-28):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正品三菱PLC,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好像三菱故意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