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0):
是这样的客户测试件电流有20A左右,但有交流和直流,通断频率最快是到1秒左右,我不太能确定用什么继电器带这类负载才好,固态继电器通断频率够快,但有分交流和直流,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又很难长时间达到这么快的通断频率。不知有没其他类型的继电器可以推荐?

网友A:
使用一路控制信号同时控制交直流两个固态继电器(俩固态继电器控制端串联)不可以吗?测试交流负载就接到交流固态继电器,测试直流负载就接到直流固态继电器。

网友B:
负载类型是什么?可以用一个桥堆,把交流变成直流,再通过直流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C:
电子继电器在时间反应上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路控制信号同时控制交直流两个固态继电器(俩固态继电器控制端串联)不可以吗?测试交流负载就接到交流固态继电器,测试直流负载就接到直流固态继电器。
控制端为什么串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客户测试件电流有20A左右,但有交流和直流,通断频率最快是到1秒左右,我不太能确定用什么继电器带这类负载才好,固态继电器通断频率够快,但有分交流和直流,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又很难长时间达到这么快的通断频率。不知有没其他类型的继电器可以推荐?
20A可不是小电流。
上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吧,线圈通电到磁铁吸合,拉下触头接触的机械动作,给它1秒的执行时间还是足够的,除非后期客户要求0.5秒或者0.1秒,甚至要求1毫秒1微妙的那种,只能上高频电子开关元器件了。只是高频动作下,触头磨损打火打弧会消耗的很快的,不过这也是比较廉价的方案之一。

网友F:
交流直流混在一起的?

网友G:
用整流桥加IGBT,无论交流还是直流都通吃。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一般固态继电器控制端电压是DC3-32v,控制器输出电压多数是DC12-24v,同一路控制的多个固态继电器我一般习惯性把控制端串联使用,具体怎么使用根据自己的实际电路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路控制信号同时控制交直流两个固态继电器(俩固态继电器控制端串联)不可以吗?测试交流负载就接到交流固态继电器,测试直流负载就接到直流固态继电器。
因为客户有几路不同通断要求,如果采用交直流2路固态,一是占用的位置比较多,二是客户接线有些麻烦,我们是每路只预留2个端子在外供客户接测试件,PS:测试件是什么性质的电源,客户自行准备的,我们只提供一个通断触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路控制信号同时控制交直流两个固态继电器(俩固态继电器控制端串联)不可以吗?测试交流负载就接到交流固态继电器,测试直流负载就接到直流固态继电器。
因为客户有几路不同通断要求,如果采用交直流2路固态,一是占用的位置比较多,二是客户接线有些麻烦,我们是每路只预留2个端子在外供客户接测试件,PS:测试件是什么性质的电源,客户自行准备的,我们只提供一个通断触点
你只提供一个通断触点?确要求“是这样的客户测试件电流有20A左右,但有交流和直流,通断频率最快是到1秒左右”
就按50%算,也就是0.5s接通,0.5s断开,接触器,继电器能行?
20A直流负载继电器肯定不行。

你想要这个触点既能交流又能直流还要命的20A?  放弃幻想吧

楼主:
通断频率最快1秒,是通1秒,断1秒。在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前还是用的固态继电器,要求客户只能测某一种类型的测试件

网友D:
请好好学习【频率】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