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1):
刷咸鱼刷到的视频,请忽略厂家水印

这里之探讨编程逻辑;

视频如下:

示教模式,人手工去操作机台,然后自动运行复现:

~~~~~~~~~~~~~~~~~~~~~~~~

硬件配置:旋转轴*1,前后轴*1,上下轴*1,3轴,喷头电磁阀*1,配枪按钮*1

~~~~~~~~~~~~~~~~~
我猜想的逻辑:

示教逻辑:

step0:启动示教(伺服使能OFF掉);
step1:定时中断,保存当前轴位置,速度,开关量(喷头电磁阀)
step2:示教完成;
step3:所有轴,开关量复位回到原点;
step4: END

重现:
定时中断,把轴位置,速度发给绝对定位;开关量同理;

~~~~~~~~~~~
假设,我们10ms保存一次,3轴速度+位置=12个字,一个开关量1个字,10ms需要13个字,1秒钟就要1300个字

一般动作假设60s长度 那么需要78,000个字...有点太大了~~~

~~~~~~~~~~~~~~

Q:

1、要反馈位置,肯定用绝对值总线伺服,PLC能时时读取伺服轴速度位置;

2、定制中断给定伺服速度位置,PLC能定位完成么?

~~~~~~~~~~~~~~~~~~~~~~~~~~~~~~~~~~~~~~~~~~

种菜留在这里,有时间试着写写2轴的

网友A:
只记忆动作的轴的位置,是不是可以省点儿空间

网友A:
伺服使能OFF掉,刹车打开,Z轴不下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构应该不是很重,而且估计伺服都没有刹车。

网友B:
应该是不断轮询单轴的位置,做位置的比较,当位置到最大值或者最小值时候,就保存位置,也保存时间坐标。

网友C:
个人猜想:伺服有输出脉冲功能,在动的时候每一小段时间内(比如10MS)记录伺服的产生的脉冲。手动模拟完成后,就到PLC来输出脉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伺服应该是总线的,断使能一样可以反馈位置,速度,脉冲轴不得行

网友D:
速度模式行不行呢,一直记录时间轴和速度,然后用时间一直来更新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速度,应该不行吧,

绝对位置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