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1):
易驱MINI-L变频器,频率调节为模拟量AI1,端子控制正反转,要求DI1为正转,DI2为反转,。设置如下:
P0.01=4(模拟1给定)
P0.04=1,(端子控制)
P4.00=9,(DI1为正转)
P4.01=10,(DI1为反转)
端子选项只有点动型正转和反转。
结果是,可以正反转,外接电位器调节不了频率,一直运行默认点动频率10Hz,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FWD正转
REV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些选项

网友B:
设置15 三线制运转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单独的FWD和REV正转端子,干嘛要用DI1和DI2?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你提醒,还真没注意!字太小了,眼睛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