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1):
以d0为首的8个寄存器的数值是否等于以d10为首的8个寄存器的数字是否相等 有什么方便指令可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d0为首的8个寄存器的数值是否等于以d10为首的8个寄存器的数字是否相等 有什么方便指令可用吗

BKCMP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调用不出来啊 这个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调用不出来啊 这个指令

把PLC换成FX3U的就可以调用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d0为首的8个寄存器的数值是否等于以d10为首的8个寄存器的数字是否相等 有什么方便指令可用吗
搞工程的都这样阐述问题?外行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