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是电池问题?】

楼主(2023-08-31):
手机是2022年9月,在扬州回宾馆路上,因手软将使用多年的手机掉地上碎屏后为应对健康码而买。
很便宜,不到600,使用一年除了内存经常爆满要清理外,感觉良好
这月初,不知何故经常使用中发生关机事故

开始怀疑可是病毒,后来发现刚才还100%的电量,已经变为60%,原来用1-2天没问题的,这才1h左右,是不是电池问题.....观察下就发生还有70%的电居然也关机了。

朋友说是电池问题,需要换电池--这么不经使?才一年

背个充电宝---居然三天了,没有发生关机事故,说明还是电池问题,or 不是控制电路问题?

看到有手机电池恢复器,有谁用过?

网友A:
大概率电池。我绿屏机的时候也遇到过,那个时候还是电池可以拿出来冲的,我一用一备的,练车的时候发现不耐用了,因为一般都是晚上充电的也没注意充电时间。发现后就在充电的时候注意了下,才发觉基本一下就充好了。然后购买一个新电池就好用了。

网友B:
借你的贴子说一下锅铲神机,----华大为,荣小耀.
话说它们手机有好几款(我中2款,网上可查),属于召回, 当然是偷偷的, 没有像汽车那样通知到每个客户, 咱不站道德至高指责锅铲神货.
这几款机的特点就是使用一年后, 电池电量还在30,40左右时, 发生关机, 或不断重启.
不得已买某宝的换, 顺便网上一查, 说是某年月有召回. 咱也错过时间了. 没去过店里要说法.
后来在网上发现竟有一绝招, 电池到手机连接条上, 有个保险(电阻?白色)还是啥的, 说是把它短路就没问题了. 一试, 果然有效. 仔细分析一下, 竟然是这保险的压降引起电压不足,关机或反复重启.
家里现在还有一华大为这样,懒得试.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厂家把电池封在里面, 一个手机的寿命, 几乎就是电池的寿命, 差不多2年.

网友C:
电池问题,自己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换,电池尽量买好的,不用买太便宜的,以前的用小米时候,买过便宜电池换过,大概几个小时就没电,后来就换华为手机了
网上卖的手机电池修复器就是智商税,几个平台都有拆机评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问题,自己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换,电池尽量买好的,不用买太便宜的,以前的用小米时候,买过便宜电池换过,大概几个小时就没电,后来就换华为手机了
网上卖的手机电池修复器就是智商税,几个平台都有拆机评测视频
号称与假货的某也在大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问题,自己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换,电池尽量买好的,不用买太便宜的,以前的用小米时候,买过便宜电池换过,大概几个小时就没电,后来就换华为手机了
网上卖的手机电池修复器就是智商税,几个平台都有拆机评测视频
你这么一说,家里还有款荣耀X系列的,直接不能开机了,去官方店,官方说是主板问题,换着不值当,直接扔了·····看样子拆一下会不会有惊喜

网友E:
手机但凡反复重启或者自动关机大都跟电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