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1):
比如我在pLC  X1.1接了根感应器的输入信号线。那我在SYSMAC Studio 软件怎么设置X1.1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在pLC  X1.1接了根感应器的输入信号线。那我在SYSMAC Studio 软件怎么设置X1.1呢

IO映射对应的模块点上建立变量,然后在程序中使用该变量。

网友B:
万先生不用IO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