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这种图表能显示导出吗?

楼主(2023-09-01):
威纶通触摸屏这种图表能显示导出吗?

网友A:
应该不能,单个的棒图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个的棒图是怎么样导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个的棒图是怎么样导出的?
元件 里面就有

网友B:
柱状图,我的屏可以搞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要屏幕上的柱状图导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把触摸屏里面的柱状图连同数据一起导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触摸屏里面的柱状图连同数据一起导出来
图导不出来,数据可以

网友B:
把数据导出来后,装入表格,再插入柱状图,不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