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1):
1,PLC的高速计数用在什么场合啊!

A,高速计数器主要是针对编码器的应用嘛?

B,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的组合里绝对定位时,使用绝对定位指令让步进电机走3000个脉冲,而增量式编码器反馈回来是2800个脉冲,这种情况下是让PLC报警并且检查步进丢步的原因,还是说通过程序让步进电机在走200个脉冲。如果是再走200个脉冲的话,是不是要等前一个2800脉冲的指令执行完了也就是轴停了,再进行200脉冲的定位。

C,同样的也是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组合里,绝对定位时,使用绝对定位指令脉冲数换成了999999个,这样当编码器反馈回来3000个脉冲时,我就停发脉冲,从而达到定位的目的。这样的话,编码器走到3000个脉冲时,到PLC作出反应,停发脉冲的这段时间里,电机因为惯性还要走一点点,这一点点是每次停的时候都一样吗,现实定位里,各位大佬用步进加编码器是怎么写程序的?

D,关于变频器驱动的三相异步电机加编码器的定位问题。产品流水线,产品感应到某个工位的传感器时,就让电机停止,与用编码器计数到一定位置后停止,这两个方法那个好些,变频器每次停的位置差据大概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PLC的高速计数用在什么场合啊!

用在需要高速计数的场合,例如全闭环运动控制,高速产量统计.......

网友B:
1,PLC的高速计数用在什么场合啊!

应在普通计数器不能计数的场合

A,高速计数器主要是针对编码器的应用嘛?

是的

B,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的组合里绝对定位时,使用绝对定位指令让步进电机走3000个脉冲,而增量式编码器反馈回来是2800个脉冲,这种情况下是让PLC报警并且检查步进丢步的原因,还是说通过程序让步进电机在走200个脉冲。

这个看你的客户或者你的领导要求

如果是再走200个脉冲的话,是不是要等前一个2800脉冲的指令执行完了也就是轴停了,再进行200脉冲的定位。

如果前面都没走完,你怎么知道是2800呢。

C,同样的也是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组合里,绝对定位时,使用绝对定位指令脉冲数换成了999999个,这样当编码器反馈回来3000个脉冲时,我就停发脉冲,从而达到定位的目的。这样的话,编码器走到3000个脉冲时,到PLC作出反应,停发脉冲的这段时间里,电机因为惯性还要走一点点,这一点点是每次停的时候都一样吗,现实定位里,各位大佬用步进加编码器是怎么写程序的?

如果速度一样,基本停的都一样

现实中的大佬,这样的场合都用伺服,尤其是现在的低端伺服都是白菜价,

比起用步进加编码器(编码器要考虑安装、接线等)可能还便宜

D,关于变频器驱动的三相异步电机加编码器的定位问题。产品流水线,产品感应到某个工位的传感器时,就让电机停止,与用编码器计数到一定位置后停止,这两个方法那个好些,变频器每次停的位置差据大概有多大,

如果是定点停,肯定传感器好,如果是计量停,肯定要上编码器。

位置偏差跟速度有关系,速度越快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膜拜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1,PLC的高速计数用在什么场合啊!

A,高速计数器主要是针对编码器的应用嘛?

B,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的组合里绝对定位时,使用绝对定位指令让步进电机走3000个脉冲,而增量式编码器反馈回来是2800个脉冲,这种情况下是让PLC报警并且检查步进丢步的原因,还是说通过程序让步进电机在走200个脉冲。如果是再走200个脉冲的话,是不是要等前一个2800脉冲的指令执行完了也就是轴停了,再进行200脉冲的定位。

C,同样的也是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组合里,绝对定位时,使用绝对定位指令脉冲数换成了999999个,这样当编码器反馈回来3000个脉冲时,我就停发脉冲,从而达到定位的目的。这样的话,编码器走到3000个脉冲时,到PLC作出反应,停发脉冲的这段时间里,电机因为惯性还要走一点点,这一点点是每次停的时候都一样吗,现实定位里,各位大佬用步进加编码器是怎么写程序的?

D,关于变频器驱动的三相异步电机加编码器的定位问题。产品流水线,产品感应到某个工位的传感器时,就让电机停止,与用编码器计数到一定位置后停止,这两个方法那个好些,变频器每次停的位置差据大概有多大,

1.普通计数器不能使用的场合,中断也不能使用的场合

A.应该说是有连续“脉冲信号”的场合,应用的下列场合,就没有编码器,a-NG剔除控制,利用的是东方电机控制器上输出的固定频率脉冲。b化工院定量仪,使用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出的脉冲,

B.A说的b例可与这个相比?经过标定后,控制精度要求从0.003g提到了0.001g,a使用示教方式标定

C。D,与你的应用场合有关,如果是固定场合,都可以通过调试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否则就是要求不合理
如果是随机场合,用伺服+抱闸也未必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