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1):
之前用过一种三防漆,刷在变频器上,只要变频器里面的灰尘一多就炸,所以请教维修大佬们,有没有好的三防漆推荐一下

网友A:
灰尘一多就炸是不是三防漆的厚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厚了也炸,MD修了两次了,炸了两个模块,钱还收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厚了也炸,MD修了两次了,炸了两个模块,钱还收不到
感觉你在说我之前的变频器维修厂家,之前的工作环境也是很差,然后灰尘多了炸变频器,后来维修的,用了不到三个月又炸,·····我看那个维修的都快哭了···

网友C:
炸鸡不一定是灰尘问题,除非你的环境是石墨加工行业

网友D:
什么行业?

网友E:
我们干卫生纸的机器,柜子里的纸灰能有1公分多厚,变频器里面一吹跟下雪似的,英威腾的变频器,也没怎么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在垃圾处理厂,粉碎垃圾的机器,灰尘非常大,进去里面一般是几米开外看不到人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垃圾处理场

网友F:
炸机和漆有关系?下次你不喷试试,垃圾处理厂又不是金属粉末加工 影响没那么大吧

网友G:
刷厚一点试试,垃圾水腐蚀太强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D:
那种环境只要不受潮就问题不大。。就怕是易导电和有潮湿环境了。。

网友C:
考虑一下换一个安装环境,不能换就考虑正压送风风冷电柜或直接安装制冷空调吧,便宜的空调你可以考虑安装窗机

网友I:
这环境不行,腐蚀有点强

网友J:
我厂搞是冶金, 那灰尘海了去。  普通灰尘好些、 金属粉尘那炸机 刚刚的 本人经验在灰尘多的地方  一防尘, 二 应尽量选一些耐高温 绝缘好的变频器 最好用功率大一号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