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1):
是不是要恢复出厂。如何调参数。请指教。

网友A:
你换了主板就是初始状态啊,不过再做一次也不花钱

网友B:
确定主板和驱动板上MCU版本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哪看版本,已经恢复出厂。接上电位器有频率显示,短接那个端子都不启动。对电机功率有要求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反正我没搞清楚过,主板有些版本可以兼容,有些又不能兼容,样本不够,没法实验,都是找人刷的!看主板和驱动板上贴纸的丝印!

网友C:
变频器设置正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