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老师傅,电动工具碳刷外面的拉簧,如何接线安装

楼主(2023-09-01):
功能很简单,就是导电,减震吧?
能买到的和工具上的不一样,大的电动扳手,平时拿来拆65MM的螺丝的。。。

网友A:
碳刷的导电是通过种植在碳刷体上的铜线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套
碳刷壶中间是插碳刷的,碳刷拉簧是套在碳刷壶上面的,碳刷自身的弹簧是保证碳刷和转子接触
我这个是碳刷壶外面的拉簧烧断了,焊接怕高温脱落,压接也没看到预留的结构。。

网友B:
这东西也不贵,为何不换一个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个机器更换吗?新的1000好几,现在只是一个碳刷废了,一个拉簧断了,

网友C:
没见过这种弹簧,不装行不行?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剩下的另一个碳刷座是如何焊接的,仿照处理不就得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1楼图2,是压接的,
我怕高温焊锡熔化,还是想压接,但是没看到留有位置,
过两天买的配件到了,我试试。

网友A:
兄弟啊,这小配件电动工具维修点有卖,几块钱,自己拆装有点麻烦,人家帮你安装大概一共20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块搞不定呀,起步50了

网友B:
压接然后糖稀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楼图2,是压接的,

我怕高温焊锡熔化,还是想压接,但是没看到留有位置,

过两天买的配件到了,我试试。

碳刷座会有多高的温度,能有200℃吗?

看来你是外行啦。

网友A:
碳刷座的温度不高,就是比常温高点,总不会超过90度吧

楼主:
这样试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觉还行

网友E:
这个是连接导电件,既然都烧断了,也许转子或定子有问题了。可以先换个试试。如果碳刷没问题,更换后旋转无力火花大,可以考虑转子或定子局部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下雨天,长时间使用,估计是进水引起的。或者是碳刷,有一个碳刷后面的弹簧都断了,并且明显看到发热。
使用的时候是长时间使用,估计也是损坏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