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G110D的变频器如何测试它的功能?

楼主(2023-09-02):
各位老师,G110D的变频器第一次使用,下单手册是英文的,看了一部分,左侧插口的123是电源,我接入380v为什么变频器不亮灯,是坏了吗?这个变频器能不能插上面板调试?还是必须用数据线连接电脑软件才可以调试,。我就想简单的接一个电机,启动停止测试一下它的功能,如何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这个专用的插头配件干嘛不用?

网友B:
那个ASI圆头带面板供电功能,你那个380是变频器的动力电源,有进出之分。你想要面板亮好像得通24V,电脑安装Starter软件用光通信那种UBS通讯线连接调试。好像可以博途弄我没有弄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没有专用的插头。目前用夹子供电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博途里没有这个110D,但是G120或是120D都有,估计博途不支持,这种变频器想让它点亮转起来,必须用电脑starter软件吗?无法插面板吗?面板不亮,哪里通24v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我以前项目用的G110D材料表,你得配齐这些配件,根据你项目的需求自己增减,后面有订货编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辛苦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自己再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