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3):
1,各种伺服的位置模式下,DI/DO接线比较多,实际应用时,为了节约PLC的IO点数,不可能全部安照说明书上那样每个都去接。现在就各种伺服DI/DO,必须接线(不能设参数屏蔽)做一个询问。小白是新手,没用过几个伺服,希望用过的大佬指导下,谢谢。

1,以松下A5系列,脉冲型伺服,位置控制模式为例,

DI输入(指令脉冲禁止输入INH  偏差计数器清除输入CL  伺服使能开启输入SRV-ON   增益切换输入GAIN   指令分倍频切换输入DIV1  控制模式切换输入  减振控制切换输入  报警清除输入A-CLR  正方向驱动禁止输入  负方向驱动禁止输入)

DO输出 (伺服准备输出S-RDY  伺服报警输出ALM  定位结束输出     外部制动器解除输出   转矩限制中输出  零速度检测输出)

这上面的输入输出中, 偏差计数器清除输入CL  伺服使能开启输入SRV-ON  报警清除输入A-CLR  伺服报警输出ALM这四个是必须接的吗?指令脉冲禁止输入INH 这个要不要接? 伺服使能开启输入SRV-ON这个可以短接嘛,让它一直接通?偏差计数器清除输入CL这个可以不接嘛,我看其他杂牌子伺服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而伟创SD710脉冲型伺服位置模式里和汇川SV630P伺服驱动器里,都没有偏差计数器清除输入CL,,却多了一个原点信号ORGS这是什么意思?

锐特RS伺服脉冲型位置控制里,也没有偏差计数器清除输入CL,多了原点输入和启动回零这两个。这个启动回零什么作用呢,松下A5不需要启动回零嘛?锐特和伟创伺服不需要偏差计数器清除输入CL嘛?

三菱MR-J3-A MR-J4-A里也是没有偏差计数器清除输入CL, 没有指令脉冲禁止输入INH,但是却有紧急停止这个功能。对比其他伺服比如松下A5,伟创SD710,锐特RS 禾川SV-X2E等没有紧急停止该如何实现?
而三菱MR-J3 -J4没有没有偏差计数器清除输入CL, 没有指令脉冲禁止输入INH 这两个功能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现在就各种伺服DI/DO,必须接线(不能设参数屏蔽)做一个询问。

把使能短接上就行了(有些伺服可以设定上电就使能),因为这个不使能电机动不了

其他的都不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清除位置偏差这个功能要接的吧,汇川IS620P和锐特RS可以设置成伺服使能OFF时清除偏差。松下A5就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除位置偏差这个功能要接的吧,汇川IS620P和锐特RS可以设置成伺服使能OFF时清除偏差。松下A5就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本人从来没有接过,也没有见到别人接过。

特别说一下,这仅是本人的认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从接过位置偏差这个功能,只接脉冲,方向,使能,报警清除和报警输入这5个功能,如果电机带刹车,我也是接在驱动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一般情况下是接这几个,但是我买的两个案例里专门接了CL 汇川和锐特伺服的CL功能直接设置,但是松下A5单独列出来了,不知道咋回回事,而三菱伺服直接就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一般情况下是接这几个,但是我买的两个案例里专门接了CL 汇川和锐特伺服的CL功能直接设置,但是松下A5单独列出来了,不知道咋回回事,而三菱伺服直接就没有。。。。

买来的案例更多的是告诉你有哪些功能可用,但实际中难得用上一次的功能都省了

尤其是以前plc贵的时候,为了省点数,什么报警输入、报警解除、使能都可以不用

电机不转了,打开电箱看一下,报警的话,重启电源就行了,使能,基本都是上电就使能的

这种脉冲型的都是普通场合用,一般只要能转动,对精度要求也不高

网友C:
输入就接使能吧(脉冲和方向是默认要接的),设备急停切断使能,输出接报警信号(带刹车的话也要接一个),其他一般场合不用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能要短接吧,不接电机肯定不动,报警输出肯定要接一个,要不然操作半天设备没反应都不知道咋回事。还有就是报警清除要不要接,如果不接报警清除,那我伺服断电后能否自动清除报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很接近,报警输出肯定要接一个,然后就是使能,使能我短接可以不,急停我直接控制接触器线圈,断整个主电路电源。因为急停用的情况少。但是这样接的话,我普通停止伺服的时候,使能已经短接呢,是不是就不好控制,换句话说使能是不是用在我普通停止的时候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位置脉冲清零CL,这个功能我问了伺服厂家,这个一般情况下默认的是伺服使能OFF时,回自动清零。但是为了在使能ON时后,也能清零所以才设置了这个接线口。具体什么时候用,估计我也用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能要短接吧,不接电机肯定不动,报警输出肯定要接一个,要不然操作半天设备没反应都不知道咋回事。还有就是报警清除要不要接,如果不接报警清除,那我伺服断电后能否自动清除报警呢?

使能可以短接也可以设定相反信号,现在出的有些可以设定成上电自动使能,几种方法任你选择。

报警解除在6楼就告诉你了,断电重启就可以解决的。

这些功能怎么说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看你自己喜欢,根据实际需要去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清除位置偏差这个功能要接的吧,汇川IS620P和锐特RS可以设置成伺服使能OFF时清除偏差。松下A5就没有这个功能。
松下的IO点没得这个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松下A5说明说里的是30号脚,偏差计数器清除输入,CL。就是这个,不同PLC叫法不一样。作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