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压平衡,为啥总电流严重不平衡

楼主(2023-09-03):
测量三相电压平衡,为啥配电室总电流严重不平衡,负载是很多电机,到现场测量每台电机也是c相电流偏小

网友A:
先用钳表或者其他工具判断一下互感器与表有没有问题。
另外使用的单相设备多不多。

楼主:
钳形表测量了,确实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且负载都是三相电动机

网友B:
I=U/R
各相电阻是多少?

楼主:
都是感性负载,电阻咋测?关键是你就在每台电机接线端子那里测量,每台电机都是c相电流偏小

网友C:
也遇到这种情况,没找到原因

楼主:
关键是我这差的太大了,差了100A

网友D:
查一下无功补偿可够?差一下是否有漏电的情况?不可能差了这么多,

网友E:
逐台设备分开启动,注意观察各相电流的变化,找到电流开始往严重不平衡变化的那一台设备,查找原因。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套制冷机,有三个压缩机,三个压缩机都是同一相的电流比另外两相小一点,进去压缩机就三条线,压缩机也没有辅助加热线圈

楼主:
这个配电室带的设备很多都是变频器驱动的,两台90kw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变频器输入也是c相电流比另外两相小

网友G:
240A与140A,电流相差确实很大。
值得去排查故障了。
没好办法,只能一台一台去测量。

网友H:
那只能一台一台启机或是停机试验。监测电流变化。

网友I:
不在现场很难猜出事什么原因导致,实在找不到问题可以通过调换电机三相顺序来解决。

网友J:
到分电柜那边去换一下相序,把C相接到到A相上,再把A和B换一下,看看结果是怎么个样子的!

网友K:
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只是一台电机,换了电机和主回路全换都是这样 一直没搞明白

楼主:
因为大部分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现在变频器也是输入c相电流偏小,当然了输出三相电流平衡,所以不影响工作,因为大部分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所以无功补偿柜不工作还超前呢,等停机时我去把两个最大的负荷90kw变频器先换下相序看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这差的太大了,差了100A
你们配电房也用了多功能表?
我们这也用了,出线柜的抽屉柜上全部是这种多功能表,一百多个。更要命的还得抄表,有的还涉及电费款结算。最近被这种表搞得头大,因为这种表对比三相机械转盘式电能表,竟然发现少计量了,不懂哪个准哪个不准,供方和需方还在扯皮,头大中。

网友L:
牌子不一样,估计功能差不多的,第一批表采样电压有问题,厂家给换了一批新表,换了新表还是有计量误差,而且是一个月几千度误差那种。

网友H:
楼主找到原因了没?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牌子不一样,估计功能差不多的,第一批表采样电压有问题,厂家给换了一批新表,换了新表还是有计量误差,而且是一个月几千度误差那种。
难道你们买的计量表都不经过计量局认证吗?

网友N:
回复 网友L:
这表很垃圾,以前用这表,走着走着就变少了,几个月换一个,幸亏有机械表,不然扯不清的皮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牌子不一样,估计功能差不多的,第一批表采样电压有问题,厂家给换了一批新表,换了新表还是有计量误差,而且是一个月几千度误差那种。
难道你们买的计量表都不经过计量局认证吗?
内部计量用啊,又不是给电业局缴纳电费的电度表,就算电业局要计量收费,也不会给你随便胡乱购买任意品牌任意精度的电表来挂表计费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N:
这表很垃圾,以前用这表,走着走着就变少了,几个月换一个,幸亏有机械表,不然扯不清的皮
头一批也是这种品牌型号的表,连续计量了半年左右,采样电压竟然自动显示不准了,原本220V的电压显示108V,原本390V的显示180V。厂家来了也懵逼,断电重启就又恢复了正常的电压显示数值。后面直接换货新款新版本的,还是有计量不准的问题。

网友K:
结果是表的问题?没用钳型表卡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感性负载,电阻咋测?关键是你就在每台电机接线端子那里测量,每台电机都是c相电流偏小
电阻不会量?

“因为大部分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现在变频器也是输入c相电流偏小,当然了输出三相电流平衡,所以不影响工作,”
再看你这个恢复,不觉得很矛盾吗?

“这个配电室带的设备很多都是变频器驱动的,两台90kw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变频器输入也是c相电流比另外两相小”
再看这个恢复,不应该查找C相电路供电吗,C相负载与A-B一样?

严重怀疑众多220V用电装置接在C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感性负载,电阻咋测?关键是你就在每台电机接线端子那里测量,每台电机都是c相电流偏小
电阻不会量?

“因为大部分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现在变频器也是输入c相电流偏小,当然了输出三相电流平衡,所以不影响工作,”
再看你这个恢复,不觉得很矛盾吗?

“这个配电室带的设备很多都是变频器驱动的,两台90kw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变频器输入也是c相电流比另外两相小”
再看这个恢复,不应该查找C相电路供电吗,C相负载与A-B一样?

严重怀疑众多220V用电装置接在C相
哪里矛盾了?变频器就是这样的,是你不懂变频器吧,变频器输入就算是缺相(前提是输入缺相报警关闭)输出也是三相平衡的,而我现场的情况是变频器AB两相输入电流都是120A,C相输入就是60A,但是三相输出都是160A,你看到这个数值是不是又觉得很矛盾?这是实际情况,有啥问题么?而且我一再说都是三相负荷,没有单相负载,你严重怀疑单相负荷接在C相,所以C相电流就小?再说了,我会不会测电阻有啥意义呢,都是电机感性负载你测直流电阻有啥意义?你告诉我两台90KW的电机都是变频器驱动的,测哪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感性负载,电阻咋测?关键是你就在每台电机接线端子那里测量,每台电机都是c相电流偏小
电阻不会量?

“因为大部分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现在变频器也是输入c相电流偏小,当然了输出三相电流平衡,所以不影响工作,”
再看你这个恢复,不觉得很矛盾吗?

“这个配电室带的设备很多都是变频器驱动的,两台90kw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变频器输入也是c相电流比另外两相小”
再看这个恢复,不应该查找C相电路供电吗,C相负载与A-B一样?

严重怀疑众多220V用电装置接在C相

“因为大部分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现在变频器也是输入c相电流偏小,当然了输出三相电流平衡,所以不影响工作,”
再看你这个恢复,不觉得很矛盾吗?

现在的变频器是先整流成直流,然后再逆变输出给电机,所以输入与输出在三相电流上没什么多大关联

严重怀疑众多220V用电装置接在C相

C相都偏低了,应该是AB相吧

网友O:
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于空压机等场合,已有多次用户反馈三相电压平衡但三相电流不对称的情况。我曾经计算过,根本原因应该是供电变压器内阻不平衡,所导致的输出电流不一样。见《三相线电压相等但线电流不等分析计算一例》 2019年第10期《电力设备管理》 作者 康养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OK

楼上怀疑供电就不平衡也有k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感性负载,电阻咋测?关键是你就在每台电机接线端子那里测量,每台电机都是c相电流偏小
电阻不会量?

“因为大部分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现在变频器也是输入c相电流偏小,当然了输出三相电流平衡,所以不影响工作,”
再看你这个恢复,不觉得很矛盾吗?

“这个配电室带的设备很多都是变频器驱动的,两台90kw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变频器输入也是c相电流比另外两相小”
再看这个恢复,不应该查找C相电路供电吗,C相负载与A-B一样?

严重怀疑众多220V用电装置接在C相
哪里矛盾了?变频器就是这样的,是你不懂变频器吧,变频器输入就算是缺相(前提是输入缺相报警关闭)输出也是三相平衡的,而我现场的情况是变频器AB两相输入电流都是120A,C相输入就是60A,但是三相输出都是160A,你看到这个数值是不是又觉得很矛盾?这是实际情况,有啥问题么?而且我一再说都是三相负荷,没有单相负载,你严重怀疑单相负荷接在C相,所以C相电流就小?再说了,我会不会测电阻有啥意义呢,都是电机感性负载你测直流电阻有啥意义?你告诉我两台90KW的电机都是变频器驱动的,测哪的电阻?
关键是你就在每台电机接线端子那里测量,每台电机都是c相电流偏小~确定是在电机侧测量?
现在变频器也是输入c相电流偏小,当然了输出三相电流平衡,所以不影响工作~这个输出平衡的电流到了电机咋就不平衡了?
是不是前后矛盾还要指明?

再说是在电机端测量,还是在柜内测量也是有疑问的~说结果一样的请站一边去

网友P:
建议测一下变压器中性线的电流,全部都是三相负载的话,中性线电流应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感性负载,电阻咋测?关键是你就在每台电机接线端子那里测量,每台电机都是c相电流偏小
电阻不会量?

“因为大部分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现在变频器也是输入c相电流偏小,当然了输出三相电流平衡,所以不影响工作,”
再看你这个恢复,不觉得很矛盾吗?

“这个配电室带的设备很多都是变频器驱动的,两台90kw电机都是变频器带的,变频器输入也是c相电流比另外两相小”
再看这个恢复,不应该查找C相电路供电吗,C相负载与A-B一样?

严重怀疑众多220V用电装置接在C相
哪里矛盾了?变频器就是这样的,是你不懂变频器吧,变频器输入就算是缺相(前提是输入缺相报警关闭)输出也是三相平衡的,而我现场的情况是变频器AB两相输入电流都是120A,C相输入就是60A,但是三相输出都是160A,你看到这个数值是不是又觉得很矛盾?这是实际情况,有啥问题么?而且我一再说都是三相负荷,没有单相负载,你严重怀疑单相负荷接在C相,所以C相电流就小?再说了,我会不会测电阻有啥意义呢,都是电机感性负载你测直流电阻有啥意义?你告诉我两台90KW的电机都是变频器驱动的,测哪的电阻?
关键是你就在每台电机接线端子那里测量,每台电机都是c相电流偏小~确定是在电机侧测量?
现在变频器也是输入c相电流偏小,当然了输出三相电流平衡,所以不影响工作~这个输出平衡的电流到了电机咋就不平衡了?
是不是前后矛盾还要指明?

再说是在电机端测量,还是在柜内测量也是有疑问的~说结果一样的请站一边去
这么跟你说吧,一台250的变压器,带了两台90KW的电机,是变频器驱动,一台22KW电机,也是变频器驱动,还有4台5.5KW电机,直接起动,其它的负荷就没有了,现在是一共3台变频器都是输入C相电流小,但是输出正常,而4台5.5KW直接启动的电机也是C相电流小,这都是现场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于空压机等场合,已有多次用户反馈三相电压平衡但三相电流不对称的情况。我曾经计算过,根本原因应该是供电变压器内阻不平衡,所导致的输出电流不一样。见《三相线电压相等但线电流不等分析计算一例》 2019年第10期《电力设备管理》 作者 康养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哦,谢谢师傅!这个原因是存在的,也打开了我的思路,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测量变压器内阻,如果内阻大了三相电压还是平衡的么?这台变压器由于电流不平衡,现在工作时声音也不好听。

网友O:
回复 楼主:
测量进线端配电功率变压器有一定困难,我是依据所测量的三相负载电压和三相电流,然后进行电路分析,列出电路方程,利用一款数学计算软件,编程求解得到变压器内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跟你说吧,一台250的变压器,带了两台90KW的电机,是变频器驱动,一台22KW电机,也是变频器驱动,还有4台5.5KW电机,直接起动,其它的负荷就没有了,现在是一共3台变频器都是输入C相电流小,但是输出正常,而4台5.5KW直接启动的电机也是C相电流小,这都是现场测量的

这样分开说多好
开篇就这样说就简单了~直接查入柜三相电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跟你说吧,一台250的变压器,带了两台90KW的电机,是变频器驱动,一台22KW电机,也是变频器驱动,还有4台5.5KW电机,直接起动,其它的负荷就没有了,现在是一共3台变频器都是输入C相电流小,但是输出正常,而4台5.5KW直接启动的电机也是C相电流小,这都是现场测量的

这样分开说多好
开篇就这样说就简单了~直接查入柜三相电流/电压
咋样查电压与电流?从配电室到设备现场三相电压都平衡,所有的负荷都是C相电流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跟你说吧,一台250的变压器,带了两台90KW的电机,是变频器驱动,一台22KW电机,也是变频器驱动,还有4台5.5KW电机,直接起动,其它的负荷就没有了,现在是一共3台变频器都是输入C相电流小,但是输出正常,而4台5.5KW直接启动的电机也是C相电流小,这都是现场测量的

这样分开说多好
开篇就这样说就简单了~直接查入柜三相电流/电压
咋样查电压与电流?从配电室到设备现场三相电压都平衡,所有的负荷都是C相电流小。
直接查入柜三相电流/电压
一个柜子一个柜子查,如果最后结果是配电室到设备现场三相电压都平衡,但C相电流小~问题出在哪里 不是很明显嘛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牌子不一样,估计功能差不多的,第一批表采样电压有问题,厂家给换了一批新表,换了新表还是有计量误差,而且是一个月几千度误差那种。
难道你们买的计量表都不经过计量局认证吗?
内部计量用啊,又不是给电业局缴纳电费的电度表,就算电业局要计量收费,也不会给你随便胡乱购买任意品牌任意精度的电表来挂表计费啊。
你这个表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R:
三相平衡负载,电流差这么多不应该啊。

网友P:
三相电流不平衡,电压不偏相,设备正常运转,尤其是有大量变频器的场合,不查查中性线电流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一台90KW变频器输入三相整流桥C相断了一臂,不开这台变频器都好,一开这台所有的设备都是C相电流小,就连这台变压器接的LED灯都在闪烁,现在更换完整流桥都好了,应该是整流桥坏了一臂之后破坏电网波形质量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一台90KW变频器输入三相整流桥C相断了一臂,不开这台变频器都好,一开这台所有的设备都是C相电流小,就连这台变压器接的LED灯都在闪烁,现在更换完整流桥都好了,应该是整流桥坏了一臂之后破坏电网波形质量了。
感謝分享~~~

网友L: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牌子不一样,估计功能差不多的,第一批表采样电压有问题,厂家给换了一批新表,换了新表还是有计量误差,而且是一个月几千度误差那种。
难道你们买的计量表都不经过计量局认证吗?
内部计量用啊,又不是给电业局缴纳电费的电度表,就算电业局要计量收费,也不会给你随便胡乱购买任意品牌任意精度的电表来挂表计费啊。
你这个表的精度是多少?
精度0.5

网友T: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一台90KW变频器输入三相整流桥C相断了一臂,不开这台变频器都好,一开这台所有的设备都是C相电流小,就连这台变压器接的LED灯都在闪烁,现在更换完整流桥都好了,应该是整流桥坏了一臂之后破坏电网波形质量了。
只有想不到,没有“故障”做不到的。这凭一般的理论分析怎么可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