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3):
接到一台PM240 75KW 功率单元,测量发现制动模块短路。请教大家这个功能怎样测试。如果直接给母线加个电压到制动触发点行不行。会不会烧机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外加制动模块和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怎样测试换好的模块能否工作。机器的输入AC600V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直流超过DC800制动模块应该要通过电阻放电,可以这样测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维修自动单元肯定需要维修电源,配合调压器缓慢调节升高直流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建议

楼主:
为什么制动总是打不开,试了各种方法,输入AC500V 停止设置150S 慢慢调高输入电压,监测直流母线电压900V都打不开。可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