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测量问题

楼主(2023-09-03):
测量一个470UF的电容。。表上显示容量。就是D值比较大。。
测量一个680UF电容在两个不同频率下测量的D值相差也很大。。容量相差不大。。是表的问题还是电容问题?电容都是没有使用的。。

楼主:
频率使用了1KHz和120Hz。。。

网友A:
表没问题........

网友B:
这表好高级。
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好高级。
多少钱
数字式电桥。。几百块钱台。。

网友C:
刚好买了2颗 金银油侵电容

网友D:
测纹波测发热,测D值没用。

网友E:
电容问题。同款电容表路过

网友F:
看图2,图5,是不是测量问题~手的干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只是拍照时用手拿的。。测量时放开着的。。

网友G:
频率不同,D值自然不同。

网友H:
这表很专业啊

网友I:
测电容频率调到120HZ以下

网友J(2024-11-11):
参照TDK上面的说明,不同材质的电容测试频率还不一样,要看厂家的技术规格书吧,话说电桥准确的测量用开尔文夹更加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