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3 菜单栏消失了怎么调出来,重新装了N次都不行

楼主(2023-09-03):
(无正文)

网友A:
在菜单栏上面单击鼠标右键,有个 自定义 选择,然后恢复默认试试

网友B:
卸载了,把安装目录下的文件全部删了再重装

网友C:
看看你的电脑是不是装了360,这个锅必须他来背

楼主:
360也删了,三菱所有的软件也删了,清除工具也清理了,还是没有菜单栏,我真无语了,不想重装系统,工控软件太多,大师傅们还有没有办法解决WORKS3没有菜单栏

网友D:
我试了下,没找到关闭菜单栏的办法。。。。。
拖放到其他地方,右键 自定义 弹出复位。。。它就回来了。。

楼主:
复位还是不行

楼主:
大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系统真的不想重装,

网友B:
估计要清理注册表,还有系统缓存

楼主:
D盘装了个32位WIN7,WORKS3终于见到久违的菜单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