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4):
我这有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FR-E740-15K   运行中大电容埙坏  打开发现有一只电容喷油 另一只电容容量3200UF   更换两只3300UF 450V电容 排查没有其它问题 上电测试正常.  已上车使用。

网友A:
DV直流主电压电解电容损坏,有几种原因:(一)均压电阻开路,(二)环境温度过高,(三)自动单元发生故障造成再生电压过高。一定要检查原因,否则还要损坏电解电容!!

网友B:
均压电阻开路会引起主电容主电容损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还用问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做个实验!上下电阻随便挑开一组,让它运行,你就知道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要知道均压是干什么的

网友B:
两个均压电阻都去掉,会怎么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是电子理论基础问题!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E:
楼主还在吗?后续是不是再炸一组b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