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写程序该怎么写,想读取温湿度(20230905)

楼主(2023-09-04):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写法可能有错. 这个看着是modbus的6号功能, 写单个寄存器. 向7d0写2. 用标准modbus协议试试?

网友B:
用串口调试助手,先直接向设备写明文报文,比如如上的报文,得到回复后解析出数值,再按需要的读取内容写报文,得到正确所需的报文后,然后按PLC的手册写modbus的程序,用调试助手读PLC发的报文,与需要的一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太明白怎么0x07 应该是16进制格式的吧。如果用三菱的软件该怎么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报文是这样的对吧,关键不太理解。0X07 0XD0 啥意思

网友C:
回复 楼主:
07 D0,是16进制,分成两个寄存器放,组合后化成十进制就是2000
你用的是三菱那款PLC,支不支持MODBUS的,如果支持用MODBUS指令直接读取
不支持就用RS指令,把串口调试里面的内容发送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能不能给一个实例呀。小白一个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B:
你发的报文多了。08和86是校验码,你后面多了2个00 00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哥,问你PLC型号你又不说,还有需要把这个手册传上来。
另外你那么多测试不去试,偏偏去改通讯地址,手册上的案例都是按1#站写的
你现在改成了2#站,这下校验码也要重新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FX3G的PLC.

网友D:
3G的你只是加个485BD通讯板是不支持MODBUS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G的PLC.

你那个0106的不用.那个是用来改温度传感器的id(地址)的.
然后直接用0103那个,然后温度就会返回如010304那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首先你的先用串口助手调试出来通讯正常能接受到数据值。

你在目标字串哪里只需要输入 01 03 00 00 00 02 因为后面的CRC校验你的软件可以计算

计算后看看计算结果哪里是不是01 03 00 00 00 02 C4 0B,如果是再发送

然后看有没有返回,返回的内容是什么。

这里需要注意

1.你的硬件是否都能正常使用(USB转串口,这个模块本身)

2.接线是否正确

3.模块与串口调试助手的通讯参数设置是否一致(波特率、数据位、校验这些)

4.串口调试助手这个软件是否有问题

要想通讯成功,上面的4点必须全部OK才行,任意一点不对都是不行的。

这里成功后,再上PLC,你的PLC是不是加装了485BD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上面加的485BD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E:
01 06 07 D0 00 02 08 86

标准的modbus rtu 协议

01 是从站地址,功能码是06(写单个寄存器),07 D0 是数据地址 16#7D0是10#2000。00 02是数据大小,2个字节  后面是CRC校验

FX好像不能直接用,需要自己写RS指令来搞,有点麻烦;

说简单点,只需要把你需要发送的数据通过RS指令发出去就行,唯一麻烦就是计算CRC校验,

总结:能搞,就是麻烦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他这个是读取数据,固定的报文,不需要更改CRC校验码。

如果是写入就麻烦一些,写入的数据不同就要重新计算。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也麻烦啊,

返回数据还是要CRC计算吧,

自己写程序反正麻烦,

还是喜欢直接填地址,关联变量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是用西门子的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汇川的EASY,H5U,以及AM系列(CODESYS)

西门子的博图也还好,200SMART也还行

就是FX老的搞起来麻烦,我以前记得试着搞过,很麻烦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返回的计算是模块那边算得,PLC这边只管接受,其实接受到也用不上,只要解析数据部分就行

当然用能支持MODBUS的PLC是最好的,三菱的在FX5U之前都是本机不支持的,

并且通讯BD板都不支持,还要模块才行,价格还不便宜。

其实也还可以利用触摸屏,一般的触摸屏都是支持MODBUS的,触摸屏读出来后再传送给PLC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G的PLC.

你那个0106的不用.那个是用来改温度传感器的id(地址)的.
然后直接用0103那个,然后温度就会返回如010304那个.
参考该楼的解释。

网友D:
FX3U-485ADP-MB的扩展模块加上才支持modbus的,485BD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上面加的485BD板

PLC参数里面的波特率这些设置的与模块一样

从模块读出的湿度温度值数据是在D100-D108里面

湿度值在D103 D104,温度值在D105  D106

然后再进行组合,最终在D150与D16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哥。我还想在问一下。这样设置的话,d8120就不需要设置啦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D8120与这个设置二选一,我的程序里面没有D8120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成功了,再用PLC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现在已经好啦。PLC上电试过啦

网友G(2023-11-08):
去工控人的家园,搜 fx1s modbus rtu,里面有我写的rs指令仿标准modbus rtu的03读寄存器与06写寄存器样本,还调用了crc-16校验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