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4):
从今年1月份到目前9月初, 系统整体大更新4次

第一次系统更新设备
主要采用了滤波器方案, 电源线采用了国产电源线,功放机采用了4台  每台功放机推一个喇叭
实际体验中 音质整体不满意 , 主要是滤波器 与设备空间摆放不合理

第二次系统更新设备

主要把设备整理到机架上,加强了电源管理器的测试,功放机4台  5台隔离牛 音质得到了提升
由于设备购买过多,系统太肥了, 需要减肥

第三次系统更新设备
主要更新了电源系统 把HIFI插芯加强了  解码器更换了 ,功放机也进行了更换
原来的4台功放机 更换了2台 甲类功放机 系统整体减肥

第四次系统更新设备
主要更换了前级  采用了胆前级  修正低音效果与音色的密度,胆前级增加了 V-CAP金银油侵电容2颗 定制进口保险丝一个

网友A:
看表格,这老板的配置可以是说相当高的
表格上没有单独列出音源,这个可以是CD机,LD机,DVD机,LP机
既然你是选择胆前级,说明你心中是喜欢偏暖的音色,你不妨可以测试一下黑胶原声大碟,这个和CD出来的音色有比较大的区别,黑胶机,要注意用比较好的唱针唱头,选择好合适针压
其实作为家用HIFI没必要把高音单元单独分开推动,直接用一体的高中低组合的音箱就好,好的分频器是还原的关键

清单中少了一个时序器,就开机顺序控制器

如果你还要想有更多的玩法,可以考虑再配置一台声频处理器,可以对各个频点进行再修饰,可以修饰到你最喜欢的模式,不过那玩意有点小贵,具体你可以搜索一下英国声频处理器,这个可是专业音响系统的核心修饰单元

网友B:
要不,咱升级下听音环境?

该吸音的吸一下

网友C:
有钱就可以任性,况且是楼主爱好;后面还要提示音源,音室等,任重道远。

网友D:
楼主花这么多钱,真舍得啊!

网友E:
这根爱钓鱼的不停的升级装备一个道理·有钱任性就好

网友F:
音箱有点差了,这么折腾没意义

网友G:
听音环境确实要升级。

网友H:
设备环境都上去了,听众要是跟不上的话,也需要升级了。

网友I:
有几个很有名的hifi论坛。。。

网友J:
真想去楼主家听听

网友K:
果然是发烧友,烧钱的速度杠杠的!

网友L:
我一直理解不了电源线与插板对音质的影响

网友A:
玩HIFI的几个关键节点
音源
音频处理器
功放
音箱
极致改善关注节点
电源
信号线
音箱线
以上是硬件,都是可以通过测量比较
软件部分,你选择的音源风格,这都是影响你的听感的关键

网友F:
都玩到这个份个了,派扬的音箱哪里行,不上个意力509哪里对的起那么多滤波器,电源线,音箱线!!!

网友M:
音源一直没见砸钱...中毒了?多年以后退坑估计会抽自己一巴掌....另外都砸了那么多钱,你这房间不弄一下也白瞎

网友N:
最近正看解封压缩板《天道》,正好在音响这几集,“丁元英”那套音响40多万.......
一看音箱不够厚重

楼主:
没有忍住 又升级了一下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