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4):
版主 求助一个问题 我现在做的程序 设定 指针 P0 P1 P2 都可以跳转执行,,但是到了P3就卡住不动了 也不执行 PLC  ERR报错  大概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PLC Err报错内容呢?或许你可以将你有问题的程序完整上传上来.

网友B:
也许P3的条件不满足,或者有冲突

网友C:
你不提供程序,大神们水平再高也不会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问题了 我在P2的子程序后面加了一个END所以不跳P3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的主程序执行完跳P110执行子程序,开始解析我上位机发的指令,然后通过子程序解析完还是跳P0Z0 是一个变址  打开M107以后两个CALL是同步执行的么,还是说执行完P0Z0以后再执行P100,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再我主程序执行完以后跳到P110 为什么我的T2 计时器 不会打开·是时间不够直接跳P0执行P0或者P100去了么 所以 时间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 帮我看看

楼主:
救救我··哥哥们 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我在P2的子程序后面加了一个END所以不跳P3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的主程序执行完跳P110执行子程序,开始解析我上位机发的指令,然后通过子程序解析完还是跳P0Z0 是一个变址  打开M107以后两个CALL是同步执行的么,还是说执行完P0Z0以后再执行P100,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再我主程序执行完以后跳到P110 为什么我的T2 计时器 不会打开·是时间不够直接跳P0执行P0或者P100去了么 所以 时间不够···

1、CALL指令并非同步执行,而是一个接着一个执行。
例如   调用A --〉保存调用时系统参数--〉执行子程序A--〉将系统参数读回--〉继续执行主程序--〉调用B......

2、从你的贴图无法判断定时器在主程序中还是子程序中,如果在子程序中,请使用子程序专用定时器,例如T19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子程序中  好像我没用专门的定时器 所以不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