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组合程序

楼主(2023-09-04):
以前传统的动作流程在PLC上面写死了,不能颠倒顺序 ,现在每步动作顺序可以任意设定,比如我设定第一步执行夹盘关闭,关闭之后就会执行第二步的夹盘下降,我向问下大家我PLC里面是每一个动作执行完毕是不是都有要一个完成位,这种方式是用指针的方式来做吗,还是用FIFO堆栈指令来写,希望大家给我提供点思路,感谢

网友A:
我先来,

第一步,相当于示教模式,就是把想运行的动作保存起来

首先,动作按钮,就是BOOL变量,暂定20个;

其次,动作步选择按钮,第一步写入0,第二步写入1,这样;
其中文字标签可以参考一个页面多IO那个,就是文本ID不一样,显示内容不一样;

~~~~~~~~~~~

切换到示教页面,选择当前步,然后点动作按钮,就把运行动作保存起来了。

~~~

然后就是动作步提取,当前运行步等于几,就提取哪一个缓存呗,

来个汇川的程序,不包测试,不包OK

PS:我看页面有暂停,跳步,结束,也好好理解处理,例如暂停,就给缓存写666,跳步写777 结束写999,主程序调用的时候,根据值来判断程序如何处理。

以上,再次申明,不包调试,不包好,只是提供我自己的思路,

示教程序只是把需要的步骤保存起来,主程序负责调用,然后每个动作的BOOL变量负责控制每个动作的启停就完事。

分工合作,愉快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来,

第一步,相当于示教模式,就是把想运行的动作保存起来

首先,动作按钮,就是BOOL变量,暂定20个;

其次,动作步选择按钮,第一步写入0,第二步写入1,这样;
其中文字标签可以参考一个页面多IO那个,就是文本ID不一样,显示内容不一样;

~~~~~~~~~~~

切换到示教页面,选择当前步,然后点动作按钮,就把运行动作保存起来了。

~~~

然后就是动作步提取,当前运行步等于几,就提取哪一个缓存呗,

来个汇川的程序,不包测试,不包OK

PS:我看页面有暂停,跳步,结束,也好好理解处理,例如暂停,就给缓存写666,跳步写777 结束写999,主程序调用的时候,根据值来判断程序如何处理。

以上,再次申明,不包调试,不包好,只是提供我自己的思路,

示教程序只是把需要的步骤保存起来,主程序负责调用,然后每个动作的BOOL变量负责控制每个动作的启停就完事。

分工合作,愉快大家~
好久没上论坛了,我以为这帖子要沉了,非常感谢你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还用上数组 ,我这是小型机SMART200

网友A:
GIF效果图,

威纶通触摸屏,汇川PLC程序打包;

SMART,难用,祝好运,程序一步一步分开来,应该是可以的

上面截图程序模拟就是一堆BUG,哈哈哈

打包程序可以把动作保存起来,并且显示到对应的步上面,
逻辑很简单,就是把 当前步,存入对应的动作数就OK

例如动作1写数据1,动作2写2 以此类推

跳转写666,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