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润(K&R)ACD320-4T4.0GB无输出求助

楼主(2023-09-05):
一台科润(K&R)ACD320-4T4.0GB变频器无输出,恢复出厂设置后还不行,检测模块输入端和输出端,均无大碍。这种毛病可能出在电路板什么地方?求助

网友A:
按说明操作一下 看是出厂的时候用外部端子控制还是键盘控制 还有启动条件是不是对 都正常后再电路驱动部分 供参考

网友B:
已经恢复出厂值,那么肯定是电路板问题了,驱动板和主板出现问题,都能造成此原因,只有走线画图分析电路再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