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5):
信捷XD PLC输入NPN 接线,用外部电源,发现用不了,和他们技术支持扯半天,也说的是PNP输入的,外部电源用法。真是邪门的很,这个NPN输入的电路图,公共端COM 直接接到了内部电源上,这样我要有外部电源怎么用?我感觉PNP输入的图纸才是正常的图纸,COM接的就是内部公共端。

网友A:
测试了一下,信捷这款是内置电源的,只要COM与X通了就有信号;用NPN型光电或接近开关外部供电的话,记得要把外部电源的0V连接到公共端上,不然是没信号的;图中我用的就是外部的电源;

网友B:
外部电源应该指的是用来给传感器提供工作电源的

而PLC输入端的光耦发光二极管电源还是用的内部电源

把外部电源的负极与PLC的com端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具体电流走向看蓝色线。

网友C:
简单理解:COM和X点之间有24V,PLC就当成是1,有效输入;

如果NPN和PNP混着来,就加继电器。

老话题了,建议自己琢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真是人才,NPN输入的图纸里,COM端,内部和PLC内部的DC电源的0V,是连载一起的,按你的接法,立马短路。能不能把图看清了再说话。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你看下图,NPN输入的图纸里,COM端链接到哪的?西门子三陵的线我接了很多了,不会拿这种无聊的来说事,信捷NPN输入图纸,COM端都没有和内部连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部电源和外部电源混用?内部电源是不能和外部电源有串联或并联的吧,而且PNP的输入图,用外部电源就很清楚。我说的外部电源就是发光二极管的电源。这个NPN输入图纸就是错的,COM端是公共端,公共端应该和X点的内部连在一起。你看PNP这张图就是。这里公共端都和内部电源连在一起了。而24V这个端子成了实际的公共端。外部电源流出的电流必须回到外部电源的负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电源和外部电源混用?内部电源是不能和外部电源有串联或并联的吧,而且PNP的输入图,用外部电源就很清楚。我说的外部电源就是发光二极管的电源。这个NPN输入图纸就是错的,COM端是公共端,公共端应该和X点的内部连在一起。你看PNP这张图就是。这里公共端都和内部电源连在一起了。而24V这个端子成了实际的公共端。外部电源流出的电流必须回到外部电源的负极。

首先内部电源与外部电源不能并联用也不能串联用,但可以共正极或者共负极。

信捷的这两张图的区别是

PNP的公共端(发光二极管的所有负极)是独立的,

NPN的公共端(发光二极管的所有正极)是与内部电源的正极连在一起,没有单独分开

关于外部电源,我接触PLC十几年了,认知中外部电源指的是用来给传感器提供工作电源的

像这样的情况你非要用外部电源给光耦供电,也行

把外部电源的正极与PLC的24V接在一起(0V与COM不能接线了),负极用外部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你看下图,NPN输入的图纸里,COM端链接到哪的?西门子三陵的线我接了很多了,不会拿这种无聊的来说事,信捷NPN输入图纸,COM端都没有和内部连在一起。

西门子的我不清楚,但三菱与信捷的输入COM端指的是电源负极,当然我们也叫公共端

你说的那种所有输入的光耦其中一端在内部并在一起的公共端,在三菱里面是S/S端,

由于三菱用的是双向二极管,这个端子接正极是NPN输入,接负极就是PNP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你这说法还说的通。共正极和共负极没遇到过。就是怕内部电源坏了,全完了,用外部电源保险些,坏了可以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说法是完全不可取的,我的是XD系列,你的是XC。PLC接线我也接了很多,这种NPN输入接线是COM端不能接,因为24V才是公共端。这个XD的COM端子是接到内部电源,不是公共端,请你分清除,看清楚我发的图。我这种,只能是外部电源24V接24V端子,COM端不接,X端接外部电源负极,才能构成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和西门子的公共端都是在内部和X点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信捷的NPN输入的公共端没有和内部的X点连接,实在是太奇怪了。他PNP的连接都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你这说法还说的通。共正极和共负极没遇到过。就是怕内部电源坏了,全完了,用外部电源保险些,坏了可以换

你以为PLC的内部电源只是给光耦供电吗?如果内部电源坏了整个PLC都没法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和西门子的公共端都是在内部和X点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信捷的NPN输入的公共端没有和内部的X点连接,实在是太奇怪了。他PNP的连接都是对的。

三菱2N与信捷,只要是NPN输入的,X点的正极端都是并在一起接内部电源的正极。

关于输入公共端(COM),在8楼我就告诉你了,三菱与信捷指的是负极,

并不是你认为的所有X点的其中一端并接在一起

你说三菱的公共端(COM)都是在内部和X点连接在一起的,请提供图片看看,不能只是光打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们认知的PLC用外部电源,指的是用来给传感器这些提供工作电源的。

而楼主理解的PLC输入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也要用外部电源。

另外在三菱与信捷的COM端,其实准确的应该叫负极端。

信捷NPN输入的,是把所有输入光耦的正极并在一起接在内部电源的正极上

然后引出一个负极(COM)端出来,我们称为输入公共端

而PNP的输入是把所有输入光耦的负极并在一起,引出一个端子(COM)

这样的话就是光耦的两端都是独立的,这个类似于三菱的S/S端子

其实信捷的NPN与PNP的区别就是

NPN的所有输入光耦的正极接在了内部电源的正极上

PNP的所有输入光耦的负极并在一起后,给出了单独的端子

我们(包括信捷的技术支持)与楼主认知不一样的地方有两个

1.PLC使用外部电源只是给传感器提供工作电源而已,输入光耦的电源是可以用内部电源的。

2.输入的COM端,并不是把所有的输入点一端并在一起然后引出一个接线端子出来。

网友D:
刚好正在接XD2的项目,其实不需要解释的那么复杂,信捷的输入端COM和自带电源的COM(0V)是内部导通的,也就是说他默认就是使用自带电源,但是手册明确的解释了可以使用外部电源,也就是把外部电源的0V和COM口接在一起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有电路图你不看,你听信捷胡扯,你仔细看哈图,看哈原理图,分析下电流的流向,你标的那个图毫无意义。信捷NPN输入,内部公共端是那个?是24V端口,COM端都接到了内部电源上。你标注的是常规的接法,也是信捷要表达的东西,但是信捷的原理图的电路就不支持好吧,背后的逻辑你不去看,原理图给你画出来了,你不去分析。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无妨,我明天通电直接试,能用告诉你,不能用短路算我的,炸掉也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FX2N没有用过,也没有接过线。。我是从FX3U开始学起的。。

网友E:
开关电源的0v接到plc的0v就ok了,也不会烧掉,plc内部ov和com端是联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有电路图你不看,你听信捷胡扯,你仔细看哈图,看哈原理图,分析下电流的流向,你标的那个图毫无意义。信捷NPN输入,内部公共端是那个?是24V端口,COM端都接到了内部电源上。你标注的是常规的接法,也是信捷要表达的东西,但是信捷的原理图的电路就不支持好吧,背后的逻辑你不去看,原理图给你画出来了,你不去分析。

兄弟,你可能接触的晚,不清楚行业规则没关系,但不要说人家信捷胡扯

你在18楼回复我,三菱你是从FX3U开始学的,而三菱也是从3U才开始引出一个S/S的公共端出来的

但你在11楼直接就是说三菱,我贴出2N的图,你就说你没用过,虽然你没用过,但三菱确实生产过

也跟信捷一样把其中一端并在一起接在内部电源的正24V上面,

并且它的手册上写的外部电源也只是给传感器提供电源的(8楼的第一张图)

如果按你的理解,那么三菱也是胡扯吧

网友F:
应该说这个系列只能兼容NPN型感应器,不像三菱3Us/s接24V,代表NPN感应器,接0V就是PNP感应器,不要觉得奇怪,只能说你经验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去翻了下手册,信捷也有,在下面,我没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用试了,见22楼的图。那个图是我才翻着的,信捷说明书的,那种接法就没有问题。

网友G:
楼顶的图就是NPN,技术也说的是PNP输入的~是错误的认知

1,2,15,19,22等楼的图示,文字说明,严格的说都不是使用外部电源,只是给有源器件供电
3楼所说的是NPN/PNP混用,其电路你应该能画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说法是完全不可取的,我的是XD系列,你的是XC。PLC接线我也接了很多,这种NPN输入接线是COM端不能接,因为24V才是公共端。这个XD的COM端子是接到内部电源,不是公共端,请你分清除,看清楚我发的图。我这种,只能是外部电源24V接24V端子,COM端不接,X端接外部电源负极,才能构成回路。
首先不要以己只见就否认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

XC与XD接线有啥不同,出图才有说服力

作为XD的输入,其定义COM是与内部电源负极连通的,所以还请你分清楚。

“我这种,只能是外部电源24V接24V端子,COM端不接,X端接外部电源负极,才能构成回路。”
此话有BUG,具体啥问题,自己琢磨

网友H:
信捷X点旁边的COM接外部电源0V,Y点旁边的24V和0V悬空不接

网友I(2025-05-27):
引用 网友B:
外部电源应该指的是用来给传感器提供工作电源的

而PLC输入端的光耦发光二极管电源还是用的内部电源

把外部电源的负极与PLC的com端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具体电流走向看蓝色线。

感谢大佬,cy

网友J:
信捷PLC的NPN或PNP接线的看你买的PLC是NPN接线型号,还是PNP接线型号,他们是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