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输出转PNP

楼主(2023-09-05):
PLC是NPN型的晶体管输出,需要驱动一个PNP脉冲信号的舵机,我用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这样用是否可靠。

网友A:
动作频率高的话建议用现成的NPN/PNP转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不高,200HZ的PWM

网友B:
没有试过用上啦电阻的方式,有转换配件就用转换配件

网友C:
都是用24v继电器转换  是不是与时代脱轨了

网友D:
楼上。那我一般自己选择的话都是选触点输出型那就更脱节了

网友E:
现场使用频次不高,并且没有可以换的配件时,使用过继电器转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一般用三极管加个电阻 频率响应很高的

网友G:
说用继电器的请过过脑子~楼主200Hz的频率,谁家继电器能承受
使用通讯继电器?~考虑过价格承受里吗

100k电阻大了
输出24v?通过100k电阻是多大电流?0.24mA?
查一下使用的舵机信号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G:
10K电阻,试了可以驱动,就是不知道这样用可不可靠。

网友G:
问题不大,电阻功率不要太小
有个问题,因为是PWM,所以要考虑实际占空比,要不要取反?

网友B:
如果测试用上拉电阻可以用的话,这个电阻功率大概要1瓦

网友H:
用PNP型的三极管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测试用上拉电阻可以用的话,这个电阻功率大概要1瓦
理由?

楼主:
回复 网友G:
需要,我是取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成品的NPN转PNP转换器里面是不是就是这样电路。

网友G:
也可以使用高速光耦~使用也很简单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没有拆过,不过用我提供的电路应该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