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5):
这个摄像头是拍流量计的,信号先进到那个智能测控终端,然后通过232传到无线模块,无线模块再发送出去。

那么无论是视频还是图片,至少都要通过232串口从那个智能测控终端传到无线模块

网友A:
视频输送直接用视频线啊,视频的数据流是非常大的

网友B:
这种是巡检机, 不用传视频的, 里面直接识别数值, 传的是数值.

网友C:
232不可能传输如此之大的数据流,估计摄像头是专用的,内部有数字识别功能,摄像头会读出流量器上显示的数字,再将数字通过232传至中转站,中转站再通过无线的方式把数据传回终端,接收终端只是显示出现场的数据,并不是图像文件,如果图像文件,用232绝对是传不了的。

网友D:
这个可以读取流量计的数值,通过232传输,没必要传输整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巡检机, 不用传视频的, 里面直接识别数值, 传的是数值.

还有这功能,能直接识别上面的数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不可能传输如此之大的数据流,估计摄像头是专用的,内部有数字识别功能,摄像头会读出流量器上显示的数字,再将数字通过232传至中转站,中转站再通过无线的方式把数据传回终端,接收终端只是显示出现场的数据,并不是图像文件,如果图像文件,用232绝对是传不了的。

如果只是传送数值,用232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读取流量计的数值,通过232传输,没必要传输整个图片

这个是双保险,流量计的数据有读取,又还加了摄像头

网友E:
思维要开阔一些,人脸都能识别,况几个简单的数字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读取流量计的数值,通过232传输,没必要传输整个图片

这个是双保险,流量计的数据有读取,又还加了摄像头
实际不是这样的, 读取数据只是它的附加作用. 实际是要传视频的.
这种肯定是个噱头, 代替人工走一下抄表, 是个幌子工程. 加上智能二字, 响应智能化号召, 争取智能化补贴, 创造领导和关系户勾搭的机会, 消耗基建投资印钞. 是利国利民弯道超车的好事情.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听你这么一说,格局瞬间打开了。

网友F:
9楼点破了真相啊

网友G:
这个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远程,又没有通讯接口的仪表设计的

网友H:
串口是可以传图的,在CSDN上有介绍。而在博客园上有一篇说的更具体,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链接如下:
https://www.cnblogs.com/xianyuIC/p/12395595.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H:
数据量有点大呀,就算按115200的波特率,261120/115200=2.26秒

网友I(2024-02-23):
回复 楼主:
rs232 比较慢
但是 rs485 可以很快,可以达到甚至超过 50Mbps
譬如下面这个帖子提到的开源贴片机,一条 rs485 上面挂了 2 个摄像头做视觉识别,默认 10Mbps 速率,传输 800x600 的 jpg 图片,帧率保守可以到 5 帧每秒(如果传输视频流,同等速率下,帧率可以再高很多倍,视频流比图片流节省带宽)。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9600
之前也参与过一个广告牌监控器项目,检测大型广告牌是否倾斜、环境温度、风速等,配有一个串口摄像头,各传感器包含摄像头的数据通过 rs485 传输到小主机,小主机通过 cat1 移动网络连接服务器,摄像头拍的照片也会发送到服务器存档。如果出现报警,工作人员可以查看一下上传的环境图片,可以更好的判断故障,图片每天定时拍摄 2 张,报警的时候也触发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