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5):
// 定义输入输出
X0 := I0.0; // 手动信号输入
Y0 := Q0.0; // 红灯输出
Y1 := Q0.1; // 黄灯输出
Y2 := Q0.2; // 绿灯输出

// 定义定时器
T2 := T2; // 定时器2

// 程序开始
Start: IF X0 = 1 THEN StartEndBlock ELSE GOTO Wait3s END_IF; // 如果手动信号输入为1,执行程序开始块,否则跳转到等待3s

StartEndBlock:
 // 红灯亮,黄灯灭,绿灯灭
 Y0 := 1;
 Y1 := 0;
 Y2 := 0;
 T2 := 1000; // 设置定时器2为1秒
 GOTO Wait1s; // 等待1s

Wait1s:
 // 黄灯亮,红灯灭,绿灯灭
 Y0 := 0;
 Y1 := 1;
 Y2 := 0;
 T2 := 500; // 设置定时器2为0.5秒
 GOTO WaitYs; // 等待黄灯亮的时间

WaitYs:
 IF T2 < 500 THEN T2 := T2 + 1 ELSE GOTO WaitG END_IF; // 如果定时器2小于500ms,增加定时器值,否则跳转到等待绿灯亮

WaitG:
 // 绿灯亮,红灯灭,黄灯灭
 Y0 := 0;
 Y1 := 0;
 Y2 := 1;
 T2 := 3000; // 设置定时器2为3秒
 GOTO Wait3s; // 等待3s

Wait3s:
 IF T2 < 3000 THEN T2 := T2 + 1 ELSE GOTO StartEndBlock END_IF; // 如果定时器2小于3000ms,增加定时器值,否则跳转到程序开始块,重新开始循环
END_PROGRAM;

网友A:
红绿灯有现成的模块吧,提个非标的程序试试

网友B:
已经非常不错了,不过等老外更新到5.0,可能会把4.0开源,那个时候再测试就会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非常不错了,不过等老外更新到5.0,可能会把4.0开源,那个时候再测试就会更好了。

这个应该算国内gpt第一么